[技术讨论] 反馈有用,前馈更神奇。。。继续发帖,气死某人

楼主(2014-06-16):
现有资料介绍反馈的特别多,解决问题优先考虑反馈,尤其是负反馈。
有时前馈可以出奇制胜。

线性调节器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是PSR,尤其是高效设计中,喜欢先开关电源降压,再用线性调节器降低纹波,但是高功率增益下,带宽会很窄,导致"滤波"效果不好。

下图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在10M带宽下,仍有-60dB左右衰减,靠负反馈,很难做到。

网友A:
撸主你确认线性稳压器能降低开关电源纹波?你测过文波频谱吗?你知道你做的线性稳压器频响吗?

这句问得比较到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你确认线性稳压器能降低开关电源纹波?你测过文波频谱吗?你知道你做的线性稳压器频响吗? ...

见文中最后一句。

想要其它测试数据也有。

网友B:
开关电源输出的噪声,2M以上以共模为主无法用线性稳压抑制,需要用共模电感.而共模一直下延至500k都还存在. 也就是说, 单纯的线性意义不大. 线性比较适合抑制100K以内的差模噪声, 而最好的办法是噪声伺服, 即注入等幅反相的噪声.

学习了。这个有用。。。。
这两句更到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文中最后一句。

想要其它测试数据也有。

甭说别的,10M频率下你那个功率管栅极电容的容抗有多小你算过没有,破运放能驱动不能?还60dB呢,你糊弄傻子吧。

楼主:
1.DC-DC+LDO现代功率管理系统常用方案;
2.噪声衰减程度主要看LDO带宽,常规LDOPSR非常差,通常是几十到几百kHz,显然对1M以上噪声无法有效滤除;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不糊弄人,我师弟做这个,你要订货千片以上,我们可以跟你签合同,违约我们支付违约金。

...

相信你的话。
但要说成本,性价比,大蚂蚁6楼方案更强。

楼主:
还是删掉吧,不然人家以为俺在卖东西。。。

怀疑这个,说明没看俺发的图,只是根据经验做出判断。
图中左下角那个东西,起到抵消作用,此时限制高频PSR的是最右边的误差放大器的主极点,和片外电容的ESR,ES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信你的话。
但要说成本,性价比,大蚂蚁6楼方案更强。

6楼说的,跟顶楼图,一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6楼说的,跟顶楼图,一回事。

你把大蚂蚁找来,让他说说他在6楼所说和顶楼图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撸主你确认线性稳压器能降低开关电源纹波?你测过文波频谱吗?你知道你做的线性稳压器频响吗? ...

一直采用在开关电源后面加线性DCDC来提高电源“质量”,降低纹波,看了大侠这句话后后点后怕了。。。。
DCDC的频段决定对前段输入的有限频率处理范围。。。。。也就是说过低的DCDC响应速度对某些高频的纹波是没办法处理的。。。

网友D:
看了以后吓一跳,我做的东西满板子都是噪声啊。。。。以为DCDC滤干净了,原来没啥效果。。。。

网友D:
刚看了下图,记得以前在网上看了个电路似乎功能和这个有些类似。
大侠的电路好像是----输入纹波快速反馈到G级,从而形成“负反馈”(GS电压控制输出,由于输入纹波快速反馈到G级,因此貌似对输出有“抵消”作用)。
以前看到的电路是在输入端和G级加一个电容(当时电路的功率管是BJT),当时想设计比较有意思,不过没做过实验。

网友E:
支持,个人觉得蛮靠谱。

网友F:
收到 不评

楼主:
实测的话,大致如此(横坐标单位是Hz),满足所需的>-50dB的要求:

网友F:
说了不平就不平,谈个人认识
第一,此器频响程度上取决于器件选型,主原理是正确的
第二,即便频响不足,漏一点半点儿也还是能够姜博文的

网友G:
不错的贴子,学习了~

网友H:
常 DC/DC -> LDO 这样用,效果不错,可以把电源波纹控制在 2mV 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