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怎么于sja1000对接

楼主(2014-06-16):
68013怎么于sja1000对接

网友A:
这么简单?

楼主:
我现在想做一个CAN转USB的毕设  选用了cy7c68013a(128脚)  can控制芯片选用了sja1000 外扩一个62256 但不知道 68013怎么于sja1000对接

网友B:
只要你的sja1000 有数据线,地址线,读写控制信号就可以了.可以通过CY7C68013A的GPIF进行对接.

网友C:
SJA1000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是复用的,68013是分离的,二者不好用标准SRAM的方法接口。

网友D:
还是用IO逻辑模拟SJA1000的控制。。

楼主:
哦,知道了

楼主:
结贴了哈

网友E:
都怎么想的,STM32,集成USB、CAN,还便宜!类似的芯片也不少,例如新唐的NUC240,不过CY7C68013就一51内核USB单片机,可以接SJA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