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c语言有没有什么数据类型可以保存24位

楼主(2014-06-16):
在ICC AVR 的编译器里面

网友A:
匿名
24位3个字节  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3个字节的   你可以把这3个字节的数据保存在4个字节的数据中,可以只用其低24位就行

网友B:
方法很多吧,比如数组或或结构。也可以用一个32bit类型unsigned i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多吧,比如数组或或结构。也可以用一个32bit类型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不是16位的么,我一直都是按16位用的啊,那是int是16位的?uint就是3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位3个字节  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3个字节的   你可以把这3个字节的数据保存在4个字节的数据中,可以只用 ...

是uint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uct

我是想要当做形参的,struct可以么,是他的成员加起来有24位么,比如3*8=24;那和数组有区别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unsigned int 不是16位的么,我一直都是按16位用的啊,那是int是16位的?uint就是32位? ...

用long吧,一般C编译器都支持它是32bit。你看下stdint里的定义就知道。
/** \ingroup avr_stdint
    32-bit signed type. */

typedef signed long int int32_t;

/** \ingroup avr_stdint
    32-bit unsigned type. */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 uint32_t;

上面是winavr里定义的8bit avr 32位类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要当做形参的,struct可以么,是他的成员加起来有24位么,比如3*8=24;那和数组有区别么 ...

可以当形参。(但是最好传指针)
只从大小讲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ong吧,一般C编译器都支持它是32bit。你看下stdint里的定义就知道。

上面是winavr里定义的8bit avr 3 ...

谢了,出来了

网友D:
这种事情,只有无所不能的 gcc 表示没有压力,测试一下:
源码:
#include <avr/io.h>

__int24 data[10];  // 24bit (3字节) 数组

void foo ()
{
  uint8_t i;
  for (i = 0; i < 10; i++)
    data[i] = i;
}
源码中定义了一个 24bit 的数组,10个元素,理论上应该占用 30 字节。
看看编译生成的汇编:
        .file        "int24.c"
__SP_H__ = 0x3e
__SP_L__ = 0x3d
__SREG__ = 0x3f
__tmp_reg__ = 0
__zero_reg__ = 1
        .text
.global        foo
        .type        foo, @function
foo:
/* prologue: function */
/* frame size = 0 */
/* stack size = 0 */
.L__stack_usage = 0
        ldi r30,lo8(data)
        ldi r31,hi8(data)
        ldi r24,0
        ldi r25,0
        ldi r26,0
.L3:
        st Z+,r24
        st Z+,r25
        st Z+,r26
        adiw r24,1
        adc r26,__zero_reg__
        cpi r24,10
        cpc r25,__zero_reg__
        cpc r26,__zero_reg__
        brne .L3
/* epilogue start */
        ret
        .size        foo, .-foo
.global        data
        .section .bss
        .type        data, @object
        .size        data, 30
data:
        .zero        30
        .ident        "GCC: (AVR_8_bit_GNU_Toolchain_3.4.3_1072) 4.8.1"
.global __do_clear_bss
是不是碉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