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基础问题:为什么JTAG可以4脚实现?

楼主(2014-06-16):
最近在学STM32,想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基础问题。JTAG四脚,时钟TCK、数据输入TDI、数据输出TDO、模式选择TMS。当中没有地GND,那么在没有参考点的情况下如何传输数据?还有,既然JTAG的标准是4脚,为什么在网上找到的JTAG图片都有很多(超过4)脚?

网友A:
那个是SWB
两线的
jtag 除掉jrst 也不止四脚
tdi tdo rst tms clk

楼主:
这些都是在百度百科和基维百科里查到的,令我诧异的是标准里写4线,还没有地,但是网上搜到的JTAG口有很多线(超过4),而且还包括地。

网友B:
你没有问他们是不是每个信号还带一个GND?别人默认是有GND的,你默认难道是没有?

网友C:
嗯,GND 线不能少, 少了这线, 麻烦可不少了咯.
STM32 可以用 sw 口, 只要 3 条(TMS, TCK, gnd) 就可以了. 我现在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D:
stm32支持jtag和swd调试,你这种接法是后者

网友E(2015-03-21):
引用 网友C:
嗯,GND 线不能少, 少了这线, 麻烦可不少了咯.
STM32 可以用 sw 口, 只要 3 条(TMS, TCK, gnd) 就可以了.  ...

请问具体电路是怎样的,需要什么外围电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具体电路是怎样的,需要什么外围电路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电路要求, 直接相连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特别的电路要求, 直接相连就可以了.

我试过但是下不进去

网友F:
TDI, TDO, TCK, TMS是基本信号,RST和TRST以及RTCK是辅助信号。JTAG标准引脚要看ARM官方的文档,早期是14脚,后来变成20脚目前还是主流,新接口是10脚主要用于SWD。GND和VCC都是必备的电源引脚但是不算调试用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