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 推挽输出问题

楼主(2014-06-16):
最近做一个单片机驱动推挽输出的电路,不知道需不需要再加一些保护电路来防止失真或是电源的瞬间短路问题,请大牛看一下,主要作用是输出一个输出能力大的脉冲信号的,下边是设计的电路图

楼主:
翻了一下书,应该是在IO口和MOS管之间加一个限流电阻,至于5V与Q3之间的电阻可以去掉吧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脉冲信号,失真无所谓。
楼主用1k欧电阻,这个电路能有多大驱动能力?
两支MOS管,漏极对漏极?

要实现楼主“主要作用是输出一个输出能力大的脉冲信号”,用两支互补BJT就够了。两基极联接在一起,两发射极也联接在一起,I/O口驱动联接在一起的两基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信号,失真无所谓。
楼主用1k欧电阻,这个电路能有多大驱动能力?
两支MOS管,漏极对漏极?

我外边接的是其他带有上拉电阻的单片机的IO检测,中间距离比较长,现在把1K的电阻改为51Ω了,驱动能力是上来了,就是担心存在隐患,两个BJT是可以实现但是会造成高电压的拉低,我想尽量还原单片机IO出来的脉冲信号,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请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信号,失真无所谓。
楼主用1k欧电阻,这个电路能有多大驱动能力?
两支MOS管,漏极对漏极?

现在的电路其实工作一切正常,担心安全隐患,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没注意到的地方?

网友B:
正常工作的“安全”隐患还是有的
第一,串个小电阻(2楼)
第二,证明R5的存在价值(2、3楼)
第三,测量检查工作状态(点)的预期符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