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握手连接失败

楼主(2014-06-16):
在数据下载时,显示握手连接失败,不知道什么愿意,请求帮忙?

网友A:
23脚短接后测试一下便知

网友B:
USB转的232存在兼容性问题,不是所有上位软件或下位系统都与之兼容的

网友C:
如果排除转换器本身的质量问题就是兼容性问题了

网友B:
嗯,需要换用其它转换桥片制成的转换器。

网友D:
我也有个这样的东东,用的挺好的呀
我用的驱动是PL-2303 Driver Installer.exe, 1.6M

网友E:
PL-2303 Driver Installer.exe, 1.6M 貌似不少人在用呢

网友F:
用数字万用表测测单片机有没有接入电源,碰巧,早上培训的时候哦,我也是这种情况,最后发现是电源接触不良。

网友G:
你在WM_DEVICECHANGE函数中枚举你的设备,如果能够枚举到就表明有你的设备插入了。

网友H:
看看你把波特率调低一点试试,我有个板子必须到1200最高才能下载,不然就是握手失败!没找到什么问题!

网友H:
再看看你的串口有单独做电源没,看看供电状况!

楼主:
是啊,多谢大家了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I:
:L各位都是神人神回复啊!
我都没看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Q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各位都是神人神回复啊!
我都没看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

同感!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同感!

:L我们OUT了!

网友K:
是ISP失败?

网友L:
学习了。有一个建议,同学们尽量少敲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