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rtc时间不跟新问题

楼主(2014-06-16):
最近用LPC1768,发现RTC 时间是一个固定值,不跟新,同样的程序在路虎开发板上跑时间是运行的,硬件部分32.768KHZ电路设计和开发板上完全一致,用示波器看晶振的波形也是正确的,就是RTC时间不跟新啊?怎么办啊?

网友A:
如果一样的程序, 那可以排除软件的问题, 看看晶振有没有起振呢, 32768 的晶振不容易起振是常见问题.

楼主:
解决了,把电容换成22PF就好了。

网友B:
软件相同,结果不同,肯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C(2014-08-01):
路虎版不是用的10p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