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 模拟eeprom的疑问

楼主(2014-06-16):
如何判断EEPROM_START_ADDRESS设定的值和生成代码区不冲突?设定到最后2个区块? 编译器会自动按照地址线性分配Flash空间吗?

网友A:
编译器会自动按照地址线性分配Flash空间吗?  如果没有特别强制设定地址, 那就是这样的.

可以打开生成的 MAP 文件看一下的

楼主:
那如何预防 EEPROM_START_ADDRESS 和代码地址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