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共基极放大电路

楼主(2014-06-16):
书中说这个电路中R3的作用是让发射极偏置电流流到GND用的电阻,不是很明白!!

难道不用这个电阻发射极偏置电流就不会流到GND了吗?还有发射极偏置电流不会流向图中的R2吗????

网友A:
发射极电流最终是要流入地的。
把R3擦掉,就看出来了。

网友B:
看看铃木雅臣写的《晶体管电路设计》是否能让你明白些。

网友C:
这是个理解原文原意的问题,思维方式不能太直白
原文(意)是这么说滴,
交流下,Ui经C2由R2馈至射极;
直流下,R3提供了射极电流到地的通路
这样子,射极电阻分开设计(置):R2为交流信号所需,R2+R3则为直流偏置而用(同时使得R3不至于分流信号太多)

看铃木能让你非懂似懂些,以便于今后不懂装懂

也就这一句,好像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还算**不离十,其他几句不敢恭维。
"看铃木能让你非懂似懂些,以便于今后不懂装懂",说得好!

网友D:
R3的作用:1. 阻断交流通路,加上C1交流短路,rbe/β<<R3,利用并联分流原理,小电阻流过大电流,逼着信号源电流绝大部分流向基极,并形成集电极电流,在负载上形成较大的输出电压,但基本上不走R3。
2. 保留偏置通路,建立工作点。

网友C:
真是颗菜
1.交流通路“阻而不断
2.“C1交流短路”与否本于主题无关,不必弄拙强调“加上”
3.“信号源电流”只有极小“部分流向基极”
4.“保留偏置通路,建立工作点”——249蔡教授鸟语

所以,看铃木的书能让你非懂似懂,今后更加不懂装懂,哈哈哈。

网友E:
这个电路,如果不告诉你C1和C2是外接什么的,你就根本判别不出其是共什么的。

偏置,就是给出其直流工作点,一般期望BJT处在一个“舒服”的I-U位置上,这点共什么都一样。所以,在看直流偏置时,可以将电容去掉分析。

至于电容的接入点(譬如可能在电阻串联点上,这里的R2和R3),那是出于交流考虑。

点错位置了,对不起,是@楼上Lgz2006的
铃木甩掉了无效害人的基于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族的图解法,可喜可贺,但是其他方面的分析计算,不敢恭维。

网友D:
@Lgz2006
与基极偏置电阻R5并联的电容C1的交流短路作用是CB放大器的最关键。

主题又不是讲公鸡母鸡,就讲R3

网友D:
@ 逗你玩~~~
“看直流偏置时,可以将电容去掉分析”,不错!

言来语去,不像本人

网友D:
@Lgz2006" 主题又不是讲公**母**,就讲R3"
R3是共基放大器框架下的电阻!
离开共基框架,老六子你就自个去找欧姆先生谈电阻去吧!

铃木未用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那是怕你看不懂

网友D:
@Lgz2006"言来语去,不像本人  发表于 2014-6-17 09:06"
连人都不认识了,你就好生养着去吧,哈哈哈

铃木不是你偶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极电流最终是要流入地的。
把R3擦掉,就看出来了。

我也是觉得电流是会流入到GND的,但它为什么说要加个电阻才能让发射极偏置电流流到GND呢??

R2完全没用,应该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gz2006
与基极偏置电阻R5并联的电容C1的交流短路作用是CB放大器的最关键。  ...

设计时,C1大小如何选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觉得电流是会流入到GND的,但它为什么说要加个电阻才能让发射极偏置电流流到GND呢?? ...

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觉得电流是会流入到GND的,但它为什么说要加个电阻才能让发射极偏置电流流到GND呢?? ...

共基的发射极是输入,因此不能接地,需要R3,它既是直流通路,也是交流Ui的输入点。为使信号源面对适当的负载,R2起到增加输入阻抗的作用。

C1的取值,可以使基极节点阻抗的RC时间常数>>信号频段的低端周期T,例如RC>10T。比例的选择范围可以比较宽。

网友C:
楼主现阶段的问题是:还不晓得“建立静态工作点及偏置电路”

本主题与C1C2公**母**无关

网友C:
一年级小学生题目,一共35个元件
竟招来大学教授射频专家,纷纷露丑,鲜艳丢淫

继老5后,咱也提个问题哦:你设置R2用意所在目的几何?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一年级小学生题目,一共35个元件
竟招来大学教授射频专家,纷纷露丑,鲜艳丢淫

我的理解是在R3》R2下,电压放大倍数是R1/R2,稳定放大,没有R2,AV=R1/rbe

俺更想听听射频专家的意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年级小学生题目,一共35个元件
竟招来大学教授射频专家,纷纷露丑,鲜艳丢淫

L6小看了,电路虽小,道理不少。
**一来,就重开一贴。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382370&pid=4413352&fromuid=471730 这儿有新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F:
L6小看了,电路虽小,道理不少。
**一来,就重开一贴。

我怎么看着不像**本人,说起电路的话来都不成句儿
很像一个后来人在接受继承训练
俺多心了;P

网友G:
king5555:  很好的。C1的取值为C1=C2即可你觉得恰当与否。

C2的取值原则跟C1的相同。由于基极节点电阻(k ohm级)和R3节点电阻相差较大,在同样的RC>10T条件下,两个电容的取值相差也会较大。
看入发射极的阻抗约为10欧量级,如果没有R2,C2需较C1大两个数量级。
如果全靠增加R2调整时间常数,R2需要很大,对增益会降低很多,不可行。如果信号源内阻是50欧,令R2=40欧左右,会起到阻抗匹配作用,但是对调整时间常数作用有限。由此看来,R2主要用于阻抗匹配。
根据上述估算,先确定低阻一侧的C2,然后让C1=C2,是可行的,只是C1的裕量会过大。

以上的估算方法不受频率高低的限制。对于低频高输入阻抗,隔直电容取值可以较小,就是上述原理。

一点修改:
C的取值范围需满足 2πRC>10T,量纲(秒)

网友C:
胡言一派   乱语连篇

幼稚。

网友C:
很多人不明白,再来一个交流等效

连一个CCCS的影子都没有,哪里是交流等效?

网友E:
“串并联”负反馈而已~~~

网友G:
21楼的一点修改:
C的取值范围需满足 2πRC>10T,量纲(秒)。

加2pi不是画蛇添足吗?

网友C:
教授说“春天里的剪刀菜  R2完全没用,应该短路。  发表于 2014-6-18 07:47”
引用 网友I:

专家教授哪个比较无知些

老六最无知,竟然不知道加大耦合电容C1、C2或者C3都可以降低下限频率。

网友C:
你能解释这句话么
以上的估算方法不受频率高低的限制。对于低频高输入阻抗,隔直电容取值可以较小,就是上述原理

网友G:
以上的估算方法不受频率高低的限制。对于低频高输入阻抗,隔直电容取值可以较小,就是上述原理

意思是,射频和低频对C的估算方法是相同的(实现手段上会有不同)。后半句是举例。

网友:
额,直流通路表明,R3,参与了静态工作点的设置;交流通路表明,R3,防止输入信号直接接地....

网友G:
xukun977  加2pi不是画蛇添足吗?

RC=1/ω,2πRC=1/f,量纲:秒,2πRC>10T,两边量纲相等。

网友C:
是jz及时发见失误了
RC=1/ω,2πRC=1/f,2πRC=T,三式完全一致,只有更实用更习惯问题
但问一个:怎么就想到用周期,而不用频率来表达计算C呢?
不叫幅频特性叫幅周?还有这种不良习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jz及时发见失误了
RC=1/ω,2πRC=1/f,2πRC=T,三式完全一致,只有更实用更习惯问题
但问一个:怎么就 ...

也是,从时间常数出发,就统一到时间量纲,只管C取值,没管幅频特性。哦,我明白xukun977为什么说画蛇添足了。

网友C:
3个式子哪个不是时间量纲?诡辨!

@king5555 你对jz的辩解满意么,或有另外高见?

小儿科的思维,后语不搭前言,驴唇不对马嘴。修改是针对RC>10T量纲不等,谁不知道那3个式子量纲相等?

网友C:
又给封出了个大shi
@king5555
1.虽然同是C1=C2,21楼大shi给出的原则与“多级RC不都设在fL上”原则完全不一样
2.R2自然提高了输入电阻,但完全不是为源阻抗匹配。你见过高频放大这样匹配?
相信你并没有理解他的原理原则
@jz0095
就知道狗嘴不会吐莲花,2π影响量纲吗
不懂不要装懂,唬得了别人唬不了俺。装什么神,一接地气就完蛋——gm都搞不懂的家伙

不懂装懂,频率角频率的量纲相同?思维狭隘。

网友F:
我以前发过个找错的帖子,关于量纲的,这里用上了

很多人误以为2pi就是数字6.28,这是错的。我说的"画蛇添足",依据就在于此。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发过个找错的帖子,关于量纲的,这里用上了

很多人误以为2pi就是数字6.28,这是错的。我说的"画蛇 ...

角频率频率量纲的区别。

网友C:
RC(τ)量纲是什么?
周期(T)量纲是什么?
加个“2π”修正量纲了吗?
RC=10T量纲不等?
这里,2π是“无量纲常数”好不好

如果2π有量纲(设为⊰),那么jz你修正了半天岂不是错了?
2πRC=T ,代入量纲得: ⊰*s=s  得悖论:s≠s

jz,你好无知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只看该作者 点评回复 |返回版面
RC(τ)量纲是什么?
周期(T)量纲是什么?
加个“2π”修正量纲了吗?
RC=10T量纲不等?
这里,2π是“无量纲常数”好不好

如果2π有量纲(设为⊰),那么jz你修正了半天岂不是错了?
2πRC=T ,代入量纲得: ⊰*s=s  得悖论:s≠s

jz,你好无知啊

拍照留念。看看L6什么时候自己才能明白过来。
基础的不能再基础的概念,挣扎ing。

网友J:
喜感来了....
引用 网友C:
RC(τ)量纲是什么?
周期(T)量纲是什么?
加个“2π”修正量纲了吗?
RC=10T量纲不等?
这里,2π是“无量纲常数”好不好

如果2π有量纲(设为⊰),那么jz你修正了半天岂不是错了?
2πRC=T ,代入量纲得: ⊰*s=s  得悖论:s≠s

RC——时间常数,对于简谐信号此为[秒/弧度]。

2π是个单位转换关系,通常为[弧度/周]

2πRC其单位是[弧度/周][秒/弧度]=[秒/周],这就是周期。

这里2πRC>>T,表示了“周期”的比较关系。

其实类似的关系很多,譬如

10[dm/m]

100[cm/m]

1000[mm/m]

等等....

往细里究往深里弄这个,别说,还真非老抽莫属,十分

网友F:
喜感来了。。。

现在时间是11:05,大伙就别修改帖子了哈,否则喜感没了。

那就是夜半临双喜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RC(τ)量纲是什么?
周期(T)量纲是什么?
加个“2π”修正量纲了吗?

小声点说:  j5和老抽说的是错的。

周期单位是秒/周 ?⊙o⊙ 抓紧回炉吧,尽管二位加起来有120岁了,为时不晚!

这玩意儿越想越复杂,离俺越来越远,玩不了了
嘘!看楼下何如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喜感来了....

感觉来了,却没了动静
俺也不是常用复杂单位换算,也不常做复杂量纲分析的
请问你一个,能否继续换算,把w、T、RC一直到基本单位秒啊米啊,给咱看看,增添点儿喜感后劲儿
@xukun977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感觉来了,却没了动静
俺也不是常用复杂单位换算,也不常做复杂量纲分析的
请问你一个,能否继续换算,把 ...

你对,他俩错。

大脑容量>50ml的人都知道,时间单位是秒,周期也是时间,单位自然也是秒。

老抽为了帮j5圆谎,弄个大笑话,周期单位变成:秒/周了。

大脑容量大于100ml的都知道,RC的单位是秒,有人闹笑话,说是秒/弧度。

网友K:
:L,
R2是电路的输入电阻。就如同共射电路的基极电阻一样。
电路的交流电压放大倍数约等于R1/R2(在不考虑R3分流的情况下);
这回知道R2的作用了吧。
看图,输入是Ui,输出是Uo,不是Ii和Io。

网友F:
换算什么?天天用的玩意还去证明?你用1+1=2也要证明?

临睡前把这有喜感的帖子顶上去。。。

嘻嘻水霸
看样还你有把握,120鼓噪一时,没气了

网友C:
俺都糊涂了!谁能换算到最基本单位(而不是蹦出来中间单位)正确说明问题——式子长点儿都不要紧——俺称他老师——无论幼长女男——立帖为证
是老师!而不是专家教授大shi之类)

看看哪个还敢有喜!

网友G:
RC是与角频率对应的时间常数,RC=1/ω,量纲是“秒/弧度”。弧度(rad)是与角度(deg)对应的量纲。当RC要与“秒”量纲的量进行比较时,就要对“秒/弧度”量纲进行变换。2π不是个没有量纲的常数,其量纲是“弧度”。

说RC量纲不是“秒/弧度”的,先把RC=1/ω推翻了再说。

往下继续,弧度量纲又是什么?

网友C:
昨天发现一个无量纲常数⊱2.0833...,是一个揭示人类情感描述与自然数字的神器
例如人们常说的“一对儿-两百五”,就是120*⊱=250
倘若取2.083 ,就得“倆兒加壹塊兒,還不到貮佰伍”了

原来是Gou带嚼子-冒充大头牲口

通篇废话。把劲用到推翻RC=1/w上去。墙头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RC=1/ω,2πRC=1/f,量纲:秒,2πRC>10T,两边量纲相等。

此推倒,混淆了一个概念:周期和时间常数。

在模拟电路中,时间常数T=∑RC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此推倒,混淆了一个概念:周期和时间常数。

在模拟电路中,时间常数T=∑RC

正因为没有混淆这两个概念,才要进行量纲变换。时间常数的量纲不等于频率周期的量纲。你上面公式中时间常数的T不同于频率周期的T。

别光咋咋忽忽说“不同”,你敢直说它的量纲是秒还是米
量纲转换,刚好是概念混淆的表现,我多次说画蛇添足,你没反应过来。

网友C:
画蛇添了个美足
本来笔误很常见,没人在乎
更改错误就得了,偏要“量纲修正”,显高端?

俺并非量纲分析不涉原理
再问一次:加不加2π,影响关系式中单位的应用吗?
君不常见诸如“τ》T”之类表述?

墙头草?看看43楼,咱观点有变吗?不过认识加深了
如此亵渎科技,虽说是jz的重点特征,而老抽的欺骗性更强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正因为没有混淆这两个概念,才要进行量纲变换。时间常数的量纲不等于频率周期的量纲。你上面公式中时间常 ...

我以前发过个帖子,[找错--一个常见的简单求导题],对这个问题有说明。

你先别急着反驳我,把头绪理清先,半小时后再回复(这是个好习惯)

网友C:
@老抽 @JZ
你俩若能证明或证实圆周率在关系式中影响基本量纲运用
——放低一下条件,考虑称你为师
若是不能或相反,俺就同理证明2π,你俩献茶跪拜

网友C:
引用 网友G:
RC是与角频率对应的时间常数,RC=1/ω,量纲是“秒/弧度”。弧度(rad)是与角度(deg)对应的量纲。当RC要 ...

你老老实实告诉天下人:弧度的量纲又是什么?
它,肯定不是蹦出来的基本量纲,必是基本量纲的导出,也算常用单位
你要分析,就得换算到基本量纲,秒啊米啊的什么

快招呼你搭档啊

网友F:
j5估计还没反应过来,我来帮你捋一捋。

时间常数T0和周期T,共同特征是都可以用时间s做单位。
但是,两者物理意义截然不同:有T的地方,必然是震荡或周期波,但有T0的地方没有此限制,比如一阶RC不会震荡,但它有时间常数T0=RC,既然没有震荡,把它转换成频率f还有何意义?

所以,你上面"量纲转换"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

网友G:
L6在31楼: 是jz及时发见失误了
RC=1/ω,2πRC=1/f,2πRC=T,三式完全一致,只有更实用更习惯问题

从前后文看,说你是墙头草冤枉了吗?还什么时候都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搞笑。类似的例子今后也还会有。

“弧度的量纲是什么?”,你要推翻我的论点,应该由你给出理由:例如弧度为什么不是量纲,云云。

网友C:
JZ,你先把那“拍照留念”好好保存着

再帮老抽找找那份“喜当die”的赶脚:
很容易表述抽论:周期单位量纲是“每周秒”,推论照此:(以天计)年的单位就是“每年天数”喽!
这不混D么,骗人那还是不懂还是打小没上学?
还特马喜感,简直是要奔si的节奏

网友G:
时间常数T0和周期T,共同特征是都可以用时间s做单位。

从这一句就有问题。T0和T都与时间s(秒)有关系,但是T0不是单纯的s量纲。T0是与角频率联系的时间常数,此联系是由与定义相关而来的。
但是,两者物理意义截然不同:有T的地方,必然是震荡或周期波,但有T0的地方没有此限制,比如一阶RC不会震荡,但它有时间常数T0=RC,既然没有震荡,把它转换成频率f还有何意义?

“有T的地方,必然是振荡或周期波”,这么说不妥。波特图是以ω为横轴的,在此图上显示与T0有关的幅频特性。此图也可以转换为以f为横轴、与T有关的幅频特性,RC同样不会振荡。
转换成f的意义,就在于进行T0和T的比较时,两者的量纲不等。比较,需要在同一条件下进行。

回答55楼“弧度的量纲又是什么”也行,你敢?
你明确回答:接受54楼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从前后文看,说你是墙头草冤枉了吗?还什么时候都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搞笑。类似的例子今后也还会有 ...

漏掉2π属于错误,但不影响应用单位
换言之,量纲分析不会帮你纠这个错

老一套,“推翻举证”说。行啊,你接受54楼?

“推翻举证”,行动吧,别光咋呼。

网友G:
L6: 漏掉2π属于错误,但不影响应用单位
换言之,量纲分析不会帮你纠这个错

又在胡说八道。2π是补充的还是公式变换来的?拎得清吗?“但不影响应用单位”,一厢情愿。你的结论不错才怪呢。

网友F:
区别:

T=1/f=2×pi×R×C

T0=R×C

不要把T0和T相混淆。

正确。

网友J:
这回,到笑点了....

先看个“情景剧”——办公室里的“智力”比拼....

有A、B、C三君,C要求A和B各自做一根什么东西来比试长短。具体做的过程不表。某日,A和B到C的办公室汇报:

    A:“那东西我已经做好了,长度为1000。”

    B:“我也做好了,不好意思,长度是1。”

    C:“这还用我来评判吗?尼玛A都比B长出三个数量级了!”

    C:“你们先回去,明天把各自做的东西拿来让大家见识一下。”

第二天,C叫了几个看官来,坐等A君和B君来秀一下他们的作品。A来得早,显得非常得意滴样子。B珊珊来迟,一副沮丧滴样子。但是,当他们把各自的作品亮出来时,大家都傻了:

    A:“我的作品长1000毫米”。

    B:“我的是一米”。

    C:“....”。当场昏倒!

网友J:
这帖其实本身不好玩,所以看过也就算路过了....

不过,到现在看出点喜感来了。先把问题说明白了:

这里是要比较RC和周期T(无论是相等还是远大或小于)。周期T意思非常明白,那就是周期信号一周的时间长短——即[秒/周](时间单位以秒计)。那么,RC是个什么东西呢?看个RC一阶低通:

    H(ω)=1/(1+jRCω)=1/(1+jω/ωp)

这里ωp = 1/(RC)显然是个半功点,所以RC是个与半功点有关的时间量(常称为时间常数)。下面分析其单位构成:

显然,ω和ωp的单位构成是一致的,其都是[弧度/秒]。那么,RC的单位构成就是其倒数——[秒/弧度]。

一个是[秒/周],而另一个是[秒/弧度],要比较则必须统一其单位构成。利用2π[弧度/周]将RC统一成2πRC[秒/周],这样其于周期T具备了同等的单位构成。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从这一句就有问题。T0和T都与时间s(秒)有关系,但是T0不是单纯的s量纲。T0是与角频率联系的时间常数,此 ...

转折频率或极点,与正弦交流中的f或w不同的,用示波器直接测,无法直接读取。

网友F:
先别吹牛,先把下面链接中错误找出来,再吹也不迟:

https://bbs.21ic.com/icview-701768-1-1.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转折频率或极点,与正弦交流中的f或w不同的,用示波器直接测,无法直接读取。

...

在频域中,转折频率好观察、好理解。
在时域中,用一个信号发生器与RC电路经过适当设置,用示波器测幅度。当改变频率,幅度下降3dB时,转折频率就可以确定下来。由该频率就可以得到对应的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在频域中,转折频率好观察、好理解。
在时域中,用一个信号发生器与RC电路经过适当设置,用示波器测幅度 ...

两个概念这是,交流电50Hz,每过0.02秒重复一次。
假设低频极点频率是50Hz,只是意味着在这个转折频率处,幅度降低了某个值,而不是时域中波形每0.02秒重复。

网友F:
在频率响应分析中,如<1+s/p>形式,其中s的单位是sec^-1,p=-1/tao单位也是sec^-1,总体是无量纲,或者说量纲是1。
至于s=jw+б,其单位是?

网友G:
假设低频极点频率是50Hz,只是意味着在这个转折频率处,幅度降低了某个值,而不是时域中波形每0.02秒重复。

在时域,你看到的波形是50Hz的正弦波(T=0.02秒,由信号源提供),幅度降低了3dB。

两者频率刚好吻合,只是碰巧而已。假设激励不变,fL1仍为50Hz,fL2=100Hz,你能观察到0.01s波形?

网友F:
老抽使用的单位,就是我在上面链接中所说的单位制,即Hz=c/sec,而非Hz=1/sec.

上面链接,就是想说这种进位制,使用起来很危险,很容易出错,那个帖子就是一例。

网友G:
xukun977  两者频率刚好吻合,只是碰巧而已。假设激励不变,fL1仍为50Hz,fL2=100Hz,你能观察到0.01s波形?

信号源频率是可调的,相当于扫频。随着“扫频”,会观察到幅度的变化,由此确定RC的频响。

网友F:
RC时间单位是<秒/弧度>  的说法,我百度谷歌查书大半天(当然是电子领域,其它领域未查),没看到这种说法,哪位大神看到的请告知出处。

原因是我上面说的,使用cycle单位,进位时会得到错误结果,下午再发帖说明,及解决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帖其实本身不好玩,所以看过也就算路过了....

不过,到现在看出点喜感来了。先把问题说明白了:

赏罚分明
恁是坛中公认理论家,欲接受“师尊”,还得阐明以下
1.秒/周或秒/弧换算到基本单位量纲是什么?
2.像π这样数学常数,在量纲分析以及单位应用中起到怎样和怎样起到作用的?
3.假设,我说:周期的单位是秒每周,而你说:周期单位秒。咱俩谁对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赏罚分明
恁是坛中公认理论家,欲接受“师尊”,还得阐明以下
1.秒/周或秒/弧换算到基本单位量纲是什么? ...

“理论家”不敢当,只是和学生打交道多年所练就的基本功而已....

1.秒/周或秒/弧换算到基本单位量纲是什么?

基本量纲是时间。但注意了,与其关联的有个无量纲量——角度。

2.像π这样数学常数,在量纲分析以及单位应用中起到怎样和怎样起到作用的?

非常简单,这里的2π只是个角度单位的换算值(一周等于2π弧度)。

3.假设,我说:周期的单位是秒每周,而你说:周期单位秒。咱俩谁对的?

周期的单位本来就是[秒/周],通常忽略其中的[/周]是因为其名字就叫“周期”。

现实中,虽然很多人都想做我滴学生,但是对此我是一贯非常挑剔滴。

网友F:
面对<秒=秒/周>的解释,老6更晕了。

接下来俺举些实例,让老6更晕点

网友C:
相信那个2把刀菜教授也有很学生,你那个就不值一谈(有臭显摆之嫌),与“接受尊称“无关
你的解释相当含混
換个实例:说,圆周长度L恒大于半径R,在你看来它俩单位量纲有何不同?

网友C:
语法可能有问题,尼玛误解了
**2,**菜,本是**最近的2个马甲,俺不过借着送给个呢称,与你呢不过做个比较级表述而己,尼玛表激动

网友F:
下面举例说明加入周期c,所带来的进位困难。

首先给出标准形式:c/sec=Hz

已知某角频率w=20t  rad/sec^2
那么f=w/2pi=3.18t /sec^2,这个结果明显是错误的。
why?

网友J:
80#
引用 网友F:
|只看该作者 点评回复 |返回版面

下面举例说明加入周期c,所带来的进位困难。

首先给出标准形式:c/sec=Hz

已知某角频率w=20t  rad/sec^2
那么f=w/2pi=3.18t /sec^2,这个结果明显是错误的。
why?

尼玛这么好滴“文物”绝对要保存,以便将来“申遗”....

网友F:
已知某正弦电压为1V sin kt    注:(V-伏特,t-时间,k为定值,如k=5Hz)
那么对其微分得k V cos kt,显然微分的结果应该是V/sec才对,而上面微分结果单位是c-V/sec

考虑所谓"周期c",看似更严谨,其实用起来防不胜防就错了。

网友J:
82#
引用 网友F:
|只看该作者 点评回复 |返回版面

已知某正弦电压为1V sin kt    注V-伏特,t-时间,k为定值,如k=5Hz)
那么对其微分得k V cos kt,显然微分的结果应该是V/sec才对,而上面微分结果单位是c-V/sec.
而令k=5rad/sec会推出正确结果。

所以,本例推出 rad/sec≠Hz的怪论。

考虑所谓"周期c",看似更严谨,其实用起来防不胜防就错了

再收一条....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已知某正弦电压为1V sin kt    注V-伏特,t-时间,k为定值,如k=5Hz)
那么对其微分得k V cos kt,显然微 ...

俺晕,只能喊:加油!俺37楼己经被拍照,或当作经典收藏了,老9努力

网友J:
我曾经说过那“五盲”,本以为那可能是偶发,但现在看来是常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俺晕,只能喊:加油!俺37楼己经被拍照,或当作经典收藏了,老9努力

你也收藏他啊,比如:

RC。。。对于简谐信号此为[秒/弧度]

一个RC能做简谐运动,振荡器那就没的玩了。

前阵发明"裸单反馈环",也能收藏。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你也收藏他啊,比如:

RC。。。对于简谐信号此为[秒/弧度]

一个RC能做简谐运动,振荡器那就没的玩了。

频响不可以吗?一定要振荡啊。

尼玛武功全废了,不好玩,撤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一个RC能做简谐运动,振荡器那就没的玩了。”

频响不可以吗?一定要振荡啊。

没有震荡,何来的周期!何来的振幅?

你不会重新定义了"简谐运动"了吧?跟我们大家学的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再收一条....

不喜欢用Hz,自己转换
我来吧:5Hz=10pi rad/sec,这下满意了?

网友L:
我只从定义出发考虑。

电容C=电荷量Q/电压

电荷Q的单位是库仑(C),量纲为I*T ,1库仑=1安培·秒,即A*S
电压的单位是伏特(V)
==>电容的单位是(A*S)/V

电阻R=电压/电流,单位是(V/A)

所以RC的单位是:((A*S)/V)*(V/A)其结果是S(秒),不对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我只从定义出发考虑。

电容C=电荷量Q/电压

别费力了,哪本(电路分析基础)的一阶电路部分不说时间常数?

众所周知,一阶梯电路中引入时间常数,是用来衡量电容冲放电快慢的一个量,常用的3或5倍时间常数充放电完毕。显然,其波形遵循指数律,对于指数,不讲什么周期和振幅等概念。所以把时间常数,和做正弦运动的简谐运动所具有周期,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

网友C:
一觉醒来,天色大变,一觉醒来,老抽又撤了,这家伙喜怒无常神志不-
NND,俺没有权利扣分儿,只能送一“扣”2,又叫老抽得大便宜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别费力了,哪本(电路分析基础)的一阶电路部分不说时间常数?

众所周知,一阶梯电路中引入时间常数,是 ...

关键是你们的讨论把俺搞糊涂了,俺从来都认为π是没有量纲的一个常量,现在把它的量纲都搞出来了。
颠覆了我的世界观。。。

π的量纲是米比米或作1或作无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关键是你们的讨论把俺搞糊涂了,俺从来都认为π是没有量纲的一个常量,现在把它的量纲都搞出来了。
颠覆 ...

不要糊涂,认为它没有量纲,是最常见,最流行的做法,专业术语讲就是common practice.
比如圆周长,圆面积等,都认为它是没有量纲的。

网友M:
@xunkun977和Lgz2006你们哪个是***?

这趟浑水,老六您自己躺去吧,老元才没工夫陪你呢,哈哈哈哈哈哈哈!
老六,想当元教授,不配!
2把刀菜教授露出来了,瞧:发表于 2014-6-21 16:56
哈哈哈哈哈哈哈,遍地都是元教授!
戴上老花镜再瞅瞅?

网友C:
对于一个问题的认识和表述,有常理使然,也有研究结果
人们在做交流活动中,绝大多数是前者,它不需要太多的思虑,其结论主要取决于“经验”,人们的情况不同,就显现出不同效果
而后者,往往需要深思熟虑,视情况不同显现不同深度

常识认为周期单位是秒,老抽“研究”认为T的单位是s/T
(推断老抽日常也是说s的,所以此讲s/T必属研究)
可问题是:周期是对一种特殊事物的概念表述,代号为T
它本身并非一个国际单位、常用单位或基本量纲
那么秒/周,还是一个单位吗?
它与标准单位找不到换算关系,此时用毫米/米实例类比合适吗?

这是不是可以说:酱油瓶不满,兑水来充数?
反正是老抽撤了遁了跑了,期待有更深研究能说明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于一个问题的认识和表述,有常理使然,也有研究结果
人们在做交流活动中,绝大多数是前者,它不需要太多 ...

不跑很多事说不清了
比如他在83楼,用红字标出k=5Hz,意思是与通常单位不符,错了。
实际上,运用他给出的这一套单位习惯,完全可以得到正确答案,使用常规单位习惯才会错。

这就从侧面证明了他并不熟悉自己所用的单位制。

俺是看锁相环电路设计时,才明白这套"陌生"单位制的。

你是说老抽是为了自圆其说,编了一套“私人单位制”?他这样的目的只有一个:凑结果?对吧

网友M:
L  X   K 三位啥关系?好暧昧的感觉。??三角恋???

他们和你一样滴

网友M:
我还以为这三位有一腿呢。

可不止有一腿,我们白天一锅吃,晚上一床睡。 小伙子,你要不嫌我们老,那就三缺一了。

网友M:
太重口味了,受不了这几个家伙。

其实只有一个“太湿”,换了几十个马甲。

网友M:
引用 网友N:
X7。

盛情要挟。

你一个人不停的换马甲,有意思没?

网友O: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如果不加R3,那射级就通过R2和C2与交流信号源,那射级就没有直流到地的通路了。如果把R3短路,那交流信号就被短到地而不能加到发射结了。
    前辈觉得太简单了,都不想回答你了,你也是逗大家玩的吧,我陪

网友P:
引用 网友M:
你一个人不停的换马甲,有意思没?

那你还是问问你的。

大姨妈。

即你想加入的。

上海合作住址。

怎么?

你还真不好意思了?

那些不都是你的。

男盆友嘛!

gaoyang9992006 -10

网友Q:
引用 网友M:
你一个人不停的换马甲,有意思没?

呵呵...

自从你这个.

大股酿来了字后.

都不用有劳.

X7,L6,qlb.

mayzpowentant

大姨妈.

动手珊帖了.

你替你的.

男朋友们.

代劳.

了.

呵呵...

gaoyang9992006 -20

网友Q:
引用 网友M:
你一个人不停的换马甲,有意思没?

总有一天.

你的男朋友们.

会离开这个.

论坛.

到时候.

你也该.

早作打算了.

看在你对于这个论坛,没有任何贡献的基础上.

gaoyang9992006 -10

网友R(2017-10-02):
我也是看了铃木的书来到这里求答案的,可是楼主问的问题你们答得很眼花缭乱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R:
我也是看了铃木的书来到这里求答案的,可是楼主问的问题你们答得很眼花缭乱啊。 ...

难得你把这个老帖翻出来。

”楼主问的问题你们答得很眼花缭乱啊“
那几位早把楼主提的问题丢在一边了。
你若是有和楼主相同的问题,不如另开一帖提问。你不是已经另开一帖了么?

网友C:
哈哈,我都看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都看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了。

首帖是共基极放大电路的直流偏置问题。扯着扯着就歪楼,最后扯到物理量的量纲上去了。

网友C:
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