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为什么近来越来越多人用PADS设计多层板?

楼主(2014-06-16):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问题内容如标题所述。我在学习和使用时也并未体会到PADS比AD(DXP)有多大的优越性啊,相反有时感觉还不太方便。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工程管理上的区别吧

我也没用过

工具就是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好,不用一味追求新鲜。

网友B:
只用cadence allegro的漂过~~~~~~~~~~~~~~~~~

网友C:
工具用的顺手才是最好的

网友D(2014-08-11):
1.PROTEL99  AD运行界面需较大空间,PADS简单一些;
2.PROTEL99  AD 原理图中连线移动会断开网络,PADS连线移动网络连着;PADS原件在线编辑和存档块;
3.PADS 可以兼容ORCAD的原理图,可以有POWER TRANSLATER软件 将PROTEL99 AD   ORCAD画好的图变POWER PCB图档;
个人习惯,会一种就可以了,layout经验需要理论和动手做样测试,多开发不同的产品,跟行业开发不脱节,经常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