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马达控制的单片机有哪些?

楼主(2014-06-16):
马达控制的单片机有哪些型号?想了解?

网友A:
太多了. 还得看你是什么电机呢?
其实电机控制只是个算法问题, 并不局限哪个单片机. 只要具备相关的 PWM 外设(当然也有软件模拟的). 不谈精度的话, 基本都可以实现

网友B:
现代单片机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需要请联系我。

网友C:
可靠性高一些的话还是用dsPIC系列吧

网友D:
感觉哪一款都可以,只不过是外围驱动电路的事情,把驱动电路做好了,做得通用一些,可以片子都可以跑。记得PIC最喜欢出这种方案了,尤其是针对BLDC。

网友E:
用松翰的做了好多啊

网友:
中颖电机控制,具体说用作变频器的是SH99F100 SH99F103 SH99F105 ,欢迎加我QQ探讨

网友F:
你这个马达范围太广了,只能说,任何单片机都可以(有刷直流马达,就控制一个开关)。。。。

网友G:
都可以!外围加马达驱动电路即可,简单安全!ULN2003就是一款不错的马达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