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V6.0 问题

楼主(2014-06-16):
CCS V6.0 安装 GRACE 出现:An error occured:can't read "componentname(JRE)".no such element in array,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求助各位高手了

网友A:
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帮不您了

网友B:
有一个设置要去掉才好装,装之前看看说明,里面有提到。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D:
安装的目录中不能有中文,也不能把安装包放在含中文的目录下。可能对中文支持不好造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这个试试:http://e2e.ti.com/support/development_tools/code_composer_studio/f/81/t/339446.aspx ...

这个很不错的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