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该图 USB可处理的右侧TXD可输入速率最大多少呢,谢谢了

楼主(2014-06-16):
(图片)

网友A:
1. TXD是输出
2. TXD速率由U5决定

网友B:
CH372接51单片机速度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TXD是输出
2. TXD速率由U5决定

不好意思,是图的最右侧的2051的rxd引脚,对上位机来说是输入,就是USB可处理的速率多大,我想要用这个原理图来处理下位机发来的图像数据,就是兆赫兹,每秒一百多k字节的样子,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372接51单片机速度够了。

我单片机用的stm32,我的疑问是2051可以与他匹配吗,到兆赫兹速率没问题吧

网友B:
2051达不到这个速度,如果主机发送数据太快,2051回处理不了,这个可以通过软件流控做。
STM32也存在这个问题,虽然STM32的USB速度可以做的比较高,一般都是FULL SPEED速度,还是通过通讯协议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51达不到这个速度,如果主机发送数据太快,2051回处理不了,这个可以通过软件流控做。
STM32也存在这个问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