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的问题

楼主(2014-06-16):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以,加个串口转485转换器

网友B:
PC机如果加一个USB转485接口的转换器就可以连了...

网友C:
是的, 我们的 PC 机没有直接支持 485 总线. 所以得增加这个接口才能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加个串口转485转换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