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

楼主(2014-06-17):
  大家好,
     本人最近在使用STM32F103RC, 同时使用了三个SPI接口. SPI1,SPI2,SPI3,全部使用SoftNSS.全部设置为1.125MHz 时钟 。 结果异常的情况产生了。 SPI1,SPI3工作正常,但SPI2工作却异常。表现在不稳定上.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 请各位老手是否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多多指导。

网友A:
用过多SPI口,没有遇到你说的现象。

网友B:
没用过多个spi,只用过1个SPI,通过8个片选挂了8个设备;会不会是你硬件不稳定造成的,降低速率看看;

楼主:
降速也试了,只有500K时,问题依然存在。

楼主:
CS置低怎么配置。 CS 为PB12.

目前我使用:  #deifne SPI2_CS_LOW()  do{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while(0)
                #define SPI2_CS_HIGH() do{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while(0)

初始化代码如下:
  // 前面IO都使能了,SPI2也使能了。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SPI2.CE->P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1.MISO->PB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SPI1.MOSI->PB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SPI1.SCK->PB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 8: 4.17M, 16: 2.17M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ENABLE);

楼主:
发现问题,原来SPI2的NSS脚初始化电平为低,SPI3的NSS设置输出时为高。大意了。

网友C(2015-10-24):
你好楼主请问你这个是做平  ,衡。车方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