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7):
(无正文)

网友A:
卖屏蔽材料的地方都有的

楼主:
卖屏蔽材料的地方都有的

哪里是卖屏蔽材料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B:
哈哈, 这个嘛, 上 淘宝吧, 我用 "屏蔽用的细金属网" 一找, 出来很多家, 有得你选的

网友C:
如果只是为了对付样机,那自己剥一根比较粗的屏蔽线,把里面的屏蔽层取出来用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