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问题?

楼主(2014-06-17):
加了15个左右1,6*16的字库,编译成功!

ROM 13% full. 2004 out of 16384 bytes used.
  RAM 992 bytes used (does not include stack usage).
Built with ICCAVR PRO V8.04.01
Process terminated with status 0 (0 minutes, 0 seconds)
0 errors, 0 warnings

但是在多加一个字库的代码,就显示:

Build: default in Test ---------------

iccavr.exe -LC:\iccv8avr\lib -o ..\Test\Test .objs\main.o .objs\lcd.o -cross_module_type_checking -g -e:0x4000 -ucrtatmega.o -bfunc_lit:0x54.0x4000 -dram_end:0x45f -bdata:0x60.0x45f -dhwstk_size:20 -beeprom:0.512 -fihx_coff -S2 -nb:13 -lcatmega
!E <library>(44): {linker} area 'noinit' not large enough. Need 0 bytes
lo 1120 hi 1119 size 0
!E <library>(44): {linker} area 'bss' not large enough. Need 0 bytes
lo 1120 hi 1119 size 0
Built with ICCAVR PRO V8.04.01
iccavr.exe: 'C:\iccv8avr\bin\ilinkavr.exe' returns error code -1
Process terminated with status -1 (0 minutes, 0 seconds)
2 errors, 0 warnings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怎么解决????

楼主:
16*16的字库

网友A:
RAM空间溢出了?

楼主:
是啊,总共才20个16*16的字库,怎么就溢出了呢??
字库定义:const uchar HANZI1[]={};
我用的是AVR ICC8.04编辑器。。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B:
RAM不够了,为何不把字库定义到ROM中呢

楼主:
怎么样才能把字库定义到ROM??

楼主:
__flash uchar HANZI1[]={};
字库定义到ROM,没问题

楼主:
字库定义:const uchar HANZI1[]={};
在PIC单片机上怎么都没问题的??PIC单片机的RAM容量也一样的啊

网友C:
八层是iccavr工程设置问题
堆栈设置大点

楼主:
那应该怎么设置呢??,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