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接口

楼主(2014-06-17):
以太网物理层出来的TXD+,TXD-,RXI+,RXI-这四根信号可以不经过隔离变换直接与和另一接口的这四个信号相连吗?要是能连的话是“TXD+与RXI+相连”这种接法对吗?

网友A:
:D路过,占位。学习一下

网友B:
不能,有的PHY出来的是电压信号,有的是电流信号。
电压也有不同,有5V 3.3V 2.5V 1.8V的。

既然是板级相连,还不如直接连接RMII这端。

网友C:
楼上的这个办法好.
单说隔离变压器: 除了正弦波能输出正弦波, 其他波形是不对称的. 比如三角波输入输出方波, 信号不一致了.

网友D:
没必要这样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