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这个电路输出和输入的关系

楼主(2014-06-17):
这个是处理一个低频信号的,大概在500HZ以内,但是不太会计算此电路的传递函数,哪位高手帮我看看

网友A:
未标输出~~~

楼主:
运放的输出端,就是Vout,因为公司加密原因,所以只能手画电路,不好意思

网友A:
这个还要加密,品味忒高~~~

自己推一下吧。注意那个电阻的“三角”接法。

网友B:
由于是交流信号,如果要计算详细的传递函数,电容就要用容抗1/jwc来计算,如果不考虑电容引入的容抗,就可以把电容看出短路,计算公式实际就是用虚短虚断和结点电流发,或者说是基尔霍夫定律:假设R2/R1/R3结点电压为V,则有:
(0-Vin)/R5 = (Vin - Vout)/R4 + (Vin - V)/R2
(Vin - V)/R2 + (0-V)/R1 = (V-Vout)/R3
考虑容抗时分别在R5和R1上加1/jwc即可计算

网友C:
仿真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