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制滤波器求助,悬赏50分

楼主(2014-06-17):
求助各位模拟大神、高手,鄙人朋友在设计一个通讯模块,需要用到特定的滤波器,想去订制,但是对于选型有所疑惑,特此寻求各位的指点。

如下图所示,为其所需的滤波器的特性: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
1、陶瓷滤波器、声表滤波器、晶体滤波器,那种类型的材料比较合适?
2、有无品质较好的厂家推荐?

多谢啦!

网友A:
要求不够具体,
阻带要求?
相位要求?
一致性?

网友B:
第二个复杂特性只好求声表了

楼主:
盛情邀请春哥、maychang前辈、蚂蚁哥等大神多多帮忙啊,多谢先啦!   :lol

@chunyang

@maychang

@PowerAnts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本人是模拟界的小白菜,无法解体,只好求助各位大神啦,嘿嘿!  :P

网友C:
阻带衰减特性呢? 量大的话订陶滤,量少的话用双周,想方便的话用RC带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带衰减特性呢? 量大的话订陶滤,量少的话用双周,想方便的话用RC带通.

双周是指中周线圈吧?这个调试麻烦、体积大,应该是首先放弃的了。

RC因为品质不高也放弃了。

优先考虑的是陶瓷,如果价格相差不大的话,声表、晶体都可以考虑的。

蚁哥有无合适的厂商推荐?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再跟朋友协商一下,问清楚一点再说。

网友C:
1M以下玩声表, 你是土豪人家也不陪你玩哦. 晶体滤波器带宽只能做到中心频率的万分之一, 你用银子堆也堆不出来.

老老实实玩中周和LC,RC吧, RC有源带通也不太差,例证便是TA7088的中频滤波器, 中频压缩到75k再用有源RC滤波,选择性不比超外差的淘滤差

网友D:
第一个模拟,第二个数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以下玩声表, 你是土豪人家也不陪你玩哦. 晶体滤波器带宽只能做到中心频率的万分之一, 你用银子堆也堆不出 ...

蚁哥,用RC有源滤波,体积较大且线路复杂,也很难对应多组频率,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单一的无源滤波器比较合适吧,呵呵。

请多多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够具体,
阻带要求?
相位要求?

回复manbo789及各位朋友:
衰减特性:带外衰减40db以上最好;
相位和一致性要求都不是很严格,按通用标准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蚁哥,用RC有源滤波,体积较大且线路复杂,也很难对应多组频率,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单一的无源滤波器比较 ...

想了一下,原来你不是要分别取出第二种中的某个频率,而是保留那几个频率。这好办,用多点陷波器就行了,每个陷波点用一个串联LC即可,无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了一下,原来你不是要分别取出第二种中的某个频率,而是保留那几个频率。这好办,用多点陷波器就行了, ...

陶瓷陷波器,外串LC滤波???

L+C组成陷波器. 灵活. 订货方便。陶瓷的要有量才行

楼主:
OK,多谢蚁哥指教!

另外,量绝对不小,做物联网通讯模块的,如果陶瓷滤波器能解决,电路上可能会更简单一些。不止是否有合适的厂家可以推荐?

@PowerAnts

那就上阿里巴巴找国内的厂商吧,估计要交一笔数万元以上的“工程费”,满足一定的订单量后折返

网友E:
第一个比较好做。第二个有没有考虑用程控滤波器之类的。考虑开关电容之类,

网友F:
蚂蚁说的不错,楼主的要求无法用晶体滤波器实现,有量的话可以用陶瓷,但第二个会很困难,特性不会那么陡峭,倒是数字算法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春哥及楼上各位的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