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的dsp/bios

楼主(2014-06-17):
小弟刚看bios这块,用的是C6727这款DSP。但是建立工程的时候,CCS会出现选platform这个选项。C6727只有padk6727这个platform,并且这个平台好像规定了时钟和SDRAM容量。那如果是自己画的板子,时钟和SDRAM大小都不同的情况下,怎么弄呢?

网友A:
应该是能改的   没经验

网友A:
新建Platform:

Debug模式下,选择tools -> RTSC Tools -> Platform -> New,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Platform保存的路径以及对应的芯片,Next,填入所需要的各种空间的大小和起始位置

调用Platform:

工程,右键Properties,选择General -> RTSC,找到最后一项,Other Repositories,点击Add,路径选择上一步保存的路径,需要注意选择XDCtools版本,然后就能找到自己新建的Plat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