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上位机和下位机是怎么通讯的?

楼主(2014-06-17):
我有个项目是下位机采集到的信号通过板卡直接传送给上位机,上位机做出相应的动作,我觉得应该是下位机在控制上位机的,不应该是上位机发送指令给下位机,下位机再动作。主要是想弄明白这个上位机和下位机之间的通信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既然要通信肯定要有硬件接口例如232,再就是通信协议,可以用现成的协议例如MODBUS,也可以自己定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通信肯定要有硬件接口例如232,再就是通信协议,可以用现成的协议例如MODBUS,也可以自己定义协议 ...

当我们用按钮去接入下位机时,是应该接开出还是接开入引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我们用按钮去接入下位机时,是应该接开出还是接开入引脚呢?

开出,开入 是神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出,开入 是神马?

就是在一块pci板卡上的数据端有这样的开关输出量和开关输入量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用简单的开关量来控制动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用简单的开关量来控制动作吗?

也可以这样说,不过就是计算机向单片机发送指令,单片机然后扫描按钮状态,这样你觉得按钮是接开入还是开出呢?

网友C:
开关量在单片机里换算成数字信号,自己定个协议,发送给上位机

网友D(2016-04-20):
搞不懂,深奥

网友E:
“上位机做出相应的动作”举例说做什么动作。

网友F:
好早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