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助 想考嵌入式系统设计师的证

楼主(2014-06-17):
买了《全国嵌入式系统设计师》这书,学过51,avr ,msp430单片机, 因为想考嵌入式系统设计师的证,感觉看视频容易学点,听说《嵌入式视频教程--零基础手把手教你学嵌入式》视频不错,不知哪位有没有?如果有更好的视频也可以,麻烦发给我,非常感谢!:)

楼主:
请求高手们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嵌入式的证不是买这本,要买大纲教材,蓝皮的那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的证不是买这本,要买大纲教材,蓝皮的那本

我是买蓝色的那本的,考试指认书,只是名字太长了,就简写了

网友B:
这也需要考吗?

一般公司要用的嵌入系统基本上分成三类:
1) 小的, 低成本的, 基本不用嵌入式操作系统, 例如: 51, avr等, 用于末端产品, 软件简单的产品等;
2) 中的, 成本较高, 一般使用内核较小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例如: ucos等), 例如: 单片结构的MCU, ARM7, M0, M3等, 用于小型局端产品, 软件较复杂的产品等;
3) 大的, 成本高, 一般使用商业版本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例如: VxWorks等), 例如: 多片结构的CPU, ARM10, A8, POWERPC等, 用于大型局端产品, 或软件复杂的产品等;

既然如此, 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来学习, 关键一点是能力是在实际项目中提升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需要考吗?

一般公司要用的嵌入系统基本上分成三类:

嵌入式系统设计师的证是要考的啊,总比没一个证出去找工作好啊,还有一个是嵌入式系统开发工程师的证,好多公司都直接说明要招聘嵌入式系统开发工程师。
都不清楚这两个证哪个难考些,不知道考哪个好

网友C:
考都考过了,也没觉得这个在单位上有什么特别.

网友D(2015-12-30):
引用 楼主:
嵌入式系统设计师的证是要考的啊,总比没一个证出去找工作好啊,还有一个是嵌入式系统开发工程师的证,好 ...

你说的对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