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下串口发送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4-06-17):
STM32F10X中的串口发送中断,TXEIE和TCIE两个位怎么使用?
想做一个10几个数的中断方式发送,发现中断发完后会多进一次,或是进不了中断。
如果单设置成TXEIE中断,那么发完后在中断中把这个中断就得关掉,否则会总进中断,因为是发送寄存器空中断,如果用TCIE中断,发现在103的程序中好用,而在107的程序中不好用,不知是为什么,感觉好像哪里没用对似的。

网友A:
传统的51中只有TC中断,也就是发送完成中断,你可以只开这一个中断来发送数据。STM32中有了TXE中断,即发送空中断,用这种方式有个问题就是若不发送时必须除能掉TXE中断,否则会一直进入中断。而TC可以手动清除标志。

网友B:
具体请参考以前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38424-1-1.html

网友C:
是有这样情况, 我的程序基本都是用 TCIE 来实现的.
在107的程序中不好用,
我在 207 上也这么用, 没用问题, 107 倒是没实际试过, 是不是程序哪里弄错了, 想着不应该的.

楼主:
我用TEXIE了,问题等有时间再找吧。
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