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5509a使用dma只能响应一次中断

楼主(2014-06-17):
DSP使用dma传输数据,只能响应一次中断,第二次情况是:读取数据个数未达到1帧(4096个)就停止读取数据,然后不能达到中断条件
具体程序如下: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irq.h>
#include <csl_dma.h>
#include <csl_pll.h>
#include <csl_emif.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_csl_pgpio.h>
#include <csl_gpio.h>
#include "port5509Adma.h"
#define N 4096
#pragma DATA_SECTION(databuffer,"dmaMem")
unsigned int databuffer[4096],sj[4096];
#pragma DATA_SECTION(src,"shuju")
unsigned int src[4096];
interrupt void dma1_int();
extern void VECSTART(void);
PLL_Config  myConfig      = {
}
EMIF_Config emiffig = {
}
void init_dma1(unsigned int * src_data,unsigned int * dst_data)
{
unsigned long int temp;
//此处为DMA传输设置,一帧4096个数据,从EMIF接口到daram,中断条件是完成一帧并且同步事件发生,同步事件为int1
*DMA_CCR1=0x4370;

*DMA_GCR=0x0008;
*DMA_GSCR=0x0001;
*DMA_GTCR=0x0000;

*DMA_CICR1=0x0008;
*DMA_CSDP1=0x0209;
*DMA_CEN1=0x1000;
*DMA_CFN1=0x0001;
*DMA_CSEI1=0x0000;
*DMA_CSFI1=0x0000;
*DMA_CDEI1=0x0000;
*DMA_CDFI1=0x0000;

*DMA_CSSA_L1=(unsigned int)(src_data)<<1;
temp=((unsigned long int)(src_data))>>15;
*DMA_CSSA_U1=(unsigned int)(temp);

*DMA_CDSA_L1=(unsigned int)(dst_data)<<1;
temp=((unsigned int)(dst_data))>>15;
*DMA_CDSA_U1=(unsigned int)(temp);

*DMA_CCR1=0x43f0;

}
main()
{
        /*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EMIF为全EMIF接口*/
    CHIP_RSET(XBSR,0x0a01);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4MHz*/
    PLL_config(&myConfig);
        EMIF_config(&emiffig);

        IRQ_globalDisable();
        IRQ_setVecs((Uint32)(&VECSTART));
        IRQ_clear(IRQ_EVT_DMAC1);
        IRQ_enable(IRQ_EVT_DMAC1);
        IRQ_plug(IRQ_EVT_DMAC1,&dma1_int);
        IRQ_globalEnable();

        _PGPIO_pinEnable(GPIO_PIN6);
        _PGPIO_pinDirection(GPIO_PIN6,1);
        _PGPIO_pinWrite(GPIO_PIN6,1);
           delay();
        _PGPIO_pinWrite(GPIO_PIN6,0);
           delay();
        _PGPIO_pinWrite(GPIO_PIN6,1);
           delay();
        init_dma1(src,databuffer);
        while(1);
}
interrupt void dma1_int()
{
   }向量表:
        .sect ".vectors"

*------------------------------------------------------------------------------

* Global symbols defined here and exported out of this file

*------------------------------------------------------------------------------

        .global _VECSTART

*------------------------------------------------------------------------------

* Global symbols referenced in this file but defined somewhere else.

* Remember that you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need to be referenced here.

*------------------------------------------------------------------------------

        .ref _c_int00

                .ref _dma1_int
      .def nmi, int0, int1, int2, int3, int4, int5, int6

      .def int7, int8,int10, int11, int12, int13

      .def int14, int15, int16, int17, int18, int19, int20

      .def int21, int22, int23, int24, int25, int26, int27

      .def int28, int29

_VECSTART:

        .ivec _c_int00,c54x_stk

nmi     .ivec no_isr

        nop_16

int0    .ivec no_isr

        nop_16

int1    .ivec no_isr

        nop_16

int2    .ivec no_isr

        nop_16

int3    .ivec no_isr

        nop_16

int4    .ivec no_isr

        nop_16

int5    .ivec no_isr

        nop_16

int6    .ivec no_isr

        nop_16

int7    .ivec no_isr

        nop_16

int8    .ivec no_isr

        nop_16

dmac1    .ivec _dma1_int
        nop_16

int10   .ivec no_isr

        nop_16

int11   .ivec no_isr

        nop_16

int12   .ivec no_isr

        nop_16

int13 .ivec no_isr

        nop_16

int14   .ivec no_isr

        nop_16

int15   .ivec no_isr

        nop_16

int16   .ivec no_isr

        nop_16

int17   .ivec no_isr

        nop_16

int18   .ivec no_isr

        nop_16

int19   .ivec no_isr

        nop_16

int20   .ivec no_isr

        nop_16

int21   .ivec no_isr

        nop_16

int22   .ivec no_isr

        nop_16

int23   .ivec no_isr

        nop_16

int24   .ivec no_isr

        nop_16

int25   .ivec no_isr

        nop_16

int26   .ivec no_isr

        nop_16

int27   .ivec no_isr

        nop_16

int28   .ivec no_isr

        nop_16

int29   .ivec no_isr

        nop_16

*------------------------------------------------------------------------------

* This is a dummy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used to initialize the IST.

*------------------------------------------------------------------------------

        .text

        .def no_isr

no_isr:

        b #no_isr

网友A:
顶顶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顶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人说是中断函数用IRQ挂的原因,是IRQ只能挂硬中断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说是中断函数用IRQ挂的原因,是IRQ只能挂硬中断么?

不可能只是硬件中断啊
用过定时器的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只是硬件中断啊
用过定时器的也没什么问题

关键如果把irq那几条注释掉,会直接一次中断都不能进入。
相当于向量表中挂的中断函数没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如果把irq那几条注释掉,会直接一次中断都不能进入。
相当于向量表中挂的中断函数没起作用? ...

下来再看看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来再看看 mark

版主有什么结果么。。

楼主:
谁帮忙解决一下呢。。

网友B:
CMD文件确定没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D文件确定没问题么?

cmd肯定没问题吧?
MEMORY
{
    PAGE 0:

        MMR     : origin = 0000000h, length = 00000c0h
        SPRAM   : origin = 00000c0h, length = 0000040
        VECS    : origin = 0000100h, length = 0000100h
        DARAM   : origin = 0000200h, length = 000FE00h

        SARAM  : origin = 0010000h, length = 0040000h

        CE0     : origin = 0050000h, length = 03b0000h
        CE1     : origin = 0400000h, length = 0400000h
        CE2     : origin = 0800000h, length = 0400000h
        CE3     : origin = 0c00000h, length = 03f0000h

        PDROM   : origin = 0ff0000h, length = 08000h
/*       VECS    : origin = 0ffff00h, length = 00100h */ /* reset vector */
}

SECTIONS
{
        .vectors  : {} > VECS   PAGE 0         /*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cinit   : {} > SARAM PAGE 0
        .text    : {} > SARAM PAGE 0

        .stack   : {} > DARAM PAGE 0
        .sysstack: {} > DARAM PAGE 0
        .sysmem  : {} > DARAM PAGE 0
        .cio     : {} > DARAM PAGE 0
        .data    : {} > DARAM PAGE 0
        .bss     : {} > DARAM PAGE 0
        .const   : {} > DARAM PAGE 0

        .csldata:  {} > DARAM   PAGE 0
        dmaMem:    {} > DARAM   PAGE 0
                shuju:            {} > CE1 PAGE 0
}

楼主:
数据地址只用了头地址0x4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