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触摸屏

楼主(2014-06-17):
调试ft5316触摸屏,打印以下错误信息:
ft5x06_ts_interrupt
irq=432
data->tch_data=0

ft5x06_i2c_read
ft5x0x_ts 2-0076: ft5x06_i2c_read: i2c read error.
ft5x0x_ts 2-0076: ft5x06_ts_interrupt: read data fail
rc=-5

这可能是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路过 等FAE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 等FAE解答

你也在调触摸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在调触摸屏?

我们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调好了

那你可以指导一下,大概什么位置的问题?谢谢

网友B(2014-07-17):
请问楼主你们调好了没?我现在也准备买TP来调试,请问一下,你们是在哪里买的触摸屏呢?  @alexer

网友B(2014-08-18):
引用 楼主:
那你可以指导一下,大概什么位置的问题?谢谢

楼主,请问你调好了没? 请问一下你的RST引脚是如何跳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