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8假锁

楼主(2014-06-17):
使用2808芯片,CCS3.3,仿真器是XDS510-USB2.0(淘宝产品),现在的情况是绘制一个新板子调试过程中,每次连上仿真器没有进行任何烧写步骤,进入28xx on-chip flash programmer后,DSP就进入下面密码锁定状态(图1)  点击unlock出现下面图片 ,但是此DSP又不是真正的锁定,将片子焊下来转焊到公司别的产品上又能进行一切操作没有锁定。按理说这款板子的原理和以前的产品没啥区别,就是将所用的几个串口和SPI口的位置进行了调整,GPIO 18 29 34是直接接至高电平选择FLASH引导(以前的产品也是这样使用的),原理图如下 DSP部分原理 ,请问哪位朋友遇到过,该从哪里考虑。实在没辙了,跪求解决思路啊。
另外:不是DSP芯片的原因,换了好几个不同批次的芯片 都是这样的情况,能连上仿真器,就是总是需要输入密码,但是焊到别的板子DSP就没问题。供电正常,复位引脚正常(平时高电平),不连接仿真器有个十几毫秒周期的波形,看论坛说是内部的看门狗输出。也应该不是仿真器的问题,在其他成熟产品上就没有问题,而且原理和这个基本一致。
连接仿真器以后,View—Memory,查找3f7ff8地址,对应显示相应的密码全是0,这应该不是真的,我还没有烧录任何程序,只是连接之后就提示锁死了,而且全是0的话就会造成芯片永久性锁死,但是我这个片子焊装的别的产品上仍然可以正常使用。所以感觉这个查看的不是真正的值。

另外连接仿真器 查看CSMSCR寄存器的SECURE位,确实是1,提示有密码.

网友A:
实在没办法   顶顶吧

网友B:
我怀疑是不是线连接不良或错误问题, 或者哪跟 JTAG 线对地短路了, 或者 VDD 的电源没有供上...
好好检查检查硬件问题.

网友C:
排查一下晶振是否振了,测量下每个电源引脚和地引脚。

网友D(2017-07-16):
我也碰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