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负电压怎么来的

楼主(2014-06-17):
(无正文)

楼主:
最下面的几个电压,求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自己去翻翻 MOS 管 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翻翻 MOS 管 基础知识

:'(,我看了,貌似是电容充放电来的负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貌似是电容充放电来的负电压,,,

继续看吧,再扩展看一下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看吧,再扩展看一下基础知识。

最基础就是NMOS和PMOS,跟三极管似的的一些东西,没发现有负电压的这个、、、、

网友C:
是极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极限值、、。。。。。。

求大神详细点说明一下,图中的值是最大的值,主要是那个负电压是怎么回事呢,就算放电,Vgs怎么能是负的呢,而且我现有电路中也没有稳定负电压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D:
耗尽型n沟mosfet的Vgs本来就是负的,自己回去看模电书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耗尽型n沟mosfet的Vgs本来就是负的,自己回去看模电书去。

为什么这个是正的?请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耗尽型n沟mosfet的Vgs本来就是负的,自己回去看模电书去。

现在是电路中的MOS管总被烧,不知道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大神详细点说明一下,图中的值是最大的值,主要是那个负电压是怎么回事呢,就算放电,Vgs怎么能是负的呢 ...

在普通的器件里头也有这个值,只是好多标的 +-20

这个值是器件本身能够承受的极限值,不一定产生。。。取决于以下几个因数:
1)你的驱动是否会震荡。。。。
2)你是否将电源反接了。。。。

你钻进去出不来了   这个值跟你具体电路的原理没有多大关系,器件本身的极限,超过这个器件基本就完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个是正的?请大神指教

这个跟你说得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普通的器件里头也有这个值,只是好多标的 +-20

这个值是器件本身能够承受的极限值,不一定产生。。。 ...

1和2,电源是用的电池,不会反的

超过器件极限值,是否得加个电阻什么的限流降压、、
它在电路中是放大用的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还有模电书早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你说得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跟我的电路没关系,但是跟学习有关系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个是正的?请大神指教

你贴的图就是错的。N沟增强型Vgs是正的,耗尽型Vgs可正可负,但实际电路我见到的全都是负的。g极一般接地,s极接电阻到地,如果s电压1V则Vgs=-1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贴的图就是错的。N沟增强型Vgs是正的,耗尽型Vgs可正可负,但实际电路我见到的全都是负的。g极一般接地 ...

好吧,那个图是百度里的,
我这个电路是g 是信号输入端,D是信号输出,S直接就接了地。。。。。同事D端有5V电压,g端也有电压小于5V,请问大神我这接法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普通的器件里头也有这个值,只是好多标的 +-20

这个值是器件本身能够承受的极限值,不一定产生。。。 ...

其实主要问的是CLY5的运用,还有那个负电压的事,不是问的那个值是不是极限值,我看到了Maximum ratings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那个图是百度里的,
我这个电路是g 是信号输入端,D是信号输出,S直接就接了地。。。。。同事D端有 ...

Drain-Source Voltage vs Draincurrent这图里面Vg应该在-2V~0V之间,你单电源的话S接地肯定是错误的,导致Vg只能为正,谁给你的电路图?怎么都是一群二货设计电路?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 ... j4gqzg4fs46c6wy.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Drain-Source Voltage vs Draincurrent这图里面Vg应该在-2V~0V之间,你单电源的话S接地肯定是错误的,导 ...

额,大神莫愤愤,电路是谁的我也不知道,我只负责研究、、、
那您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需要双电源,或者按你楼上说的S接电阻再到地(单电源?)

网友E:
看到有些液晶模块用的是负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有些液晶模块用的是负压芯片
那这个CLY5是不是也有 负电压供电???、

网友F:
这个所谓的负电压是 G极 相对 S极 的 电压差,如果S极接电源正端,G极输入为0V,  Vgs就是负的了...   不一定有实际的负电压,我说清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所谓的负电压是 G极 相对 S极 的 电压差,如果S极接电源正端,G极输入为0V,  Vgs就是负的了...   不一 ...

谢谢,说的清楚,我现有的这个电路中,G极有输入(有电压供电),S极接的是地,D极输出(也有电压供电),有没有用过这个芯片的,我只是想确认这个G极是负电压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所谓的负电压是 G极 相对 S极 的 电压差,如果S极接电源正端,G极输入为0V,  Vgs就是负的了...   不一 ...

我知道了,这个东西需要正负电源供电:P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所谓的负电压是 G极 相对 S极 的 电压差,如果S极接电源正端,G极输入为0V,  Vgs就是负的了...   不一 ...

你也是个不懂装懂的,N沟场效应管怎么可能S极接电源正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是个不懂装懂的,N沟场效应管怎么可能S极接电源正端?
大虾您说话好打击人,我本来就不懂 ,不过我已经做好了接受各种打击的准备,不在打击中成长就在打击中灭亡

另外我一直说的S极接的是地,我可没说过它接电源正端,大虾您再看看我说的,楼上那位好心人知识给我说明正负是相对的。。。。

网友E:
如果你一定正负电源的话,可以用DCDC电源模块的,2w左右就是也就是十几元, 如果电流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555搭建一个电路,就几个电阻电容二极管,好简单稳定的电路,应用挺广的啦

网友E:
用555做吧,你百度一下,大把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555做吧,你百度一下,大把资料的

谢谢大虾,百度出来的555电压转换的确很多,我这里有+5V的电源,需要把它转化成-5V.           芯片MAX660貌似也可以实现+5V到-5V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555做吧,你百度一下,大把资料的

我现在准备焊接这个电路,请大虾帮忙鉴定一下,这个电路可行否?
http://www.dzsc.com/data/Circuit-38003.html

只不过我把它的12V换成了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555做吧,你百度一下,大把资料的

实验完毕,只不过两个100u用的都是1000u,+5V出来是-1.9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