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烧坏板子

楼主(2014-06-17):
我用的是144引脚的STM32F103实验板,在调试AD程序时,直接在引脚PC3上接了外接电压,3V以内,600MA,结果直接报警,板子就再也烧不近去程序了,下载的时候会提示“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接通电源后,会发出一声报警的声音,之后就没反应了,求助这还有什么办法恢复,还是板子彻底坏掉了??急求!!!

网友A:
可能芯片挂了,换芯片看看;

楼主:
就怕这个,换其他还好换,换芯片,这焊起来麻烦 有没有办法检测一下呢?

楼主:
新发现一个问题,之前板子没坏的时候接通电源后,板子上以太网的 ENC28J60 芯片会发热,现在没反应了,但是电源开关的地方到变热了,这是烧坏芯片的节奏吗??

网友B:
当然了是芯片把电源短路了。。。

坏了。换新的,热风枪吹很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了是芯片把电源短路了。。。

坏了。换新的,热风枪吹很简单

这不一定哦,上次我同学帮我另外一个同学吹芯片,结果把焊盘给弄下来了,板子直接报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不一定哦,上次我同学帮我另外一个同学吹芯片,结果把焊盘给弄下来了,板子直接报废了 ...

你下次肯定不会了.我第一次也吹坏了焊盘...没事,人总要交学费的吗,但是很快就学会了呀

网友D:
先确认一下VDD与GND之间是否短路了,再确认一下I/O是否损坏。如果芯片已经损坏,热风枪,330~350度,试试

楼主:
多谢大家,的确是芯片坏了,我的条件有限,没风枪,但已经一点点拆下来,换了新的,还好,虽然有几个焊盘掉了,但没涉及到关键引脚,可以用

网友E:
焊接这种活,多做几次,就OK啦........

网友F:
没有热风枪拆这种大个的QFP,如果这个IC确定报废了,可以用一根漆包线,从管脚下面穿过去,一头固定好,另一头,用烙铁加热管脚同时拉漆包线,管脚就会被向上弯起,拉到头就把一边的管脚都拆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不一定哦,上次我同学帮我另外一个同学吹芯片,结果把焊盘给弄下来了,板子直接报废了 ...

直接电烙铁焊,,很简单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下次肯定不会了.我第一次也吹坏了焊盘...没事,人总要交学费的吗,但是很快就学会了呀 ...

拆下来我也拆过,,144脚的,,现在四面全部涂满锡,越多越好,,一大坨的,把所有脚都包裹上,,然后用两根电烙铁,尽量快的速度把四面的焊锡融化,,马上用镊子拨一下就好了,最好是还有一个童鞋配合一下。。不要怕西片会坏掉,,我同一块芯片拆了3次,还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