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与初学者谈谈PCB焊接技术

楼主(2014-06-17):
  PCB焊接技术是初学者必须掌握的一门基本功。焊接技术直接影响无线电制作质量的好坏。为了使初学者能更快地掌握焊接技术、现将有关的知识和应注意事项介绍如下。
  一、电烙铁的选择
  工厂生产的电烙铁的规格很多,有内热式和外热式之分。内热式有20w和25w两种;外热式有25w、45w、75w和100w等规格。选用哪种规格的电烙铁好呢,这要根据焊接的对象来决定。如装制半导体收音机,应该选购内热式20w或25w的电烙铁,因为它具有耗电省、体积小、重量轻和发热快等优点,也可用外热式25瓦烙铁。如果装制电子管收音机或电视机时,要选用功率稍大一些的,如75w 的。如果电烙铁的功率选择不适当,例如,选用的电烙铁功率过大,则会烫坏晶体管或其它元件;如选用的电烙铁功率过小,往往出现焊不住的现象,即使表面是看起来好象焊上了,但很不牢固,易出现假焊或虚焊现象。
  电烙铁的烙铁头是用紫铜制作的。常用的电烙铁头有直型和弯型的两种。电烙铁头的刃口形状也很多,可根据焊点的大小来选用。如焊点小时,选择细尖刃口为好,如焊点大时选择宽大些的刃口为好。可用锉刀改变刃口的形状。
  新买来的电烙铁和长期放置未用的电烙铁,在使用前,最好将电烙铁放在火炉旁缓缓加热,将电烙铁芯中的潮气烘干,以防止烙铁出现漏电现象。
  新电烙铁的烙铁头刃口表面有一层氧化铜,因此不沾锡。使用前先给电烙铁通电加热,用锉刀或砂纸将刃口表面氧化层打磨掉,在打磨干净的地方,涂上焊剂,立即蘸锡,使其烙铁头的刃口镀上一层锡。这时电烙铁就可以使用了。但是,在以后使用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刃口不吃锡现象。这是由于长期高温工作,烙铁头刃口又被氧化了,我们称这种现象叫做刃口被烧死,还需要用上述方法进行处理。
  二、焊锡的选用
  无线电制作活动中焊接时所用焊锡,它与工业生产用的锡不同,掺有一定数量的铅。如果自己配制焊锡,锡占90%,铅占10%左右为好。初学者最好使用市场上供应的松香夹心的焊锡丝。
  三、焊剂的选用
  无线电爱好者常用的焊剂有焊油和松香等。焊油的主要成分是松香,其中掺有氯化锌和其它化学药品,具有一定的腐蚀作用,而且绝缘性也比较好,所以大家有使用它。为了使用方便,可以将松香溶于95%的酒精制成松香酒精溶液,它是焊接半导体收音机最理想的焊剂。
  四、焊接时的姿势
  首先谈一下电烙铁的握法。一般握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常见的“握笔式”,这种握法使用的电烙铁头一般是直型的。第二种握法是“拳握式”,这种握法常用于焊接大型的电子管收、扩音机和电视机。因为待焊接物往往是直立在工作台上的,在焊接者对面,再加上使用的烙铁功率较大,烙铁较重、焊点又大些,需要加温的时间长一些,所以采用“拳握式”较好,这种握法使用的电烙铁头一般是以弯形为好。
  焊接是只要把桌椅的高度调整适当,选好电烙铁头的形状,采用恰当的握法,就可以坐着焊接了。为什么有些人喜欢站着焊接呢?这是因为桌椅高度配合不好,或是握法和烙铁头的形状选择不当而造成的。长期站着焊接对身体有害,希望常站着焊接的初学者予以改正。
  五、焊接前的准备工作
  1、印刷电路板的表面处理:自制的印刷电路板在使用前应将印刷电路板的铜箔表面的氧化层除掉,方法是用湿布沾上去污粉,将印刷电路板上的铜箔表面磨亮,然后用水洗净。待水干后,涂上松香酒精溶液即可使用。经过这样处理后,焊接是就不用逐个处理焊点了,这样既能保证焊接牢固,有能提高焊接速度。
  2、元件引线表面处理:一般情况下用砂纸擦去引线上的氧化层,也可用小刀轻轻刮去引线上的氧化层,清理完的元件引线上应立即涂上少量的焊剂,然后用热的电烙铁在引线上镀上一层很薄的锡层备用。
  六、焊接方法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常用的焊接方法有两种:
  1、带锡焊接法:这是初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在焊接前,将准备好的元件插入印刷电路板规定的位置,经检查无误后,在引线和印刷电路铜箔的连接点上再涂上少量的焊剂,焊接时,待电烙铁加热后,用烙铁头的刃口沾带上适量的焊锡,带的焊锡的多少,要根据焊点的大小而定,焊接时要注意烙铁头的刃口与印刷电路板的角度,如果烙铁头的刃口与焊接印刷电路板的角度小,则焊点就小,如角度大,则焊点就大。焊接时,要将烙铁头的刃口确实接触印刷电路板上的铜箔焊点与元件引线,接触时间大约在三秒钟左右,然后再将电烙铁离去。这样就可以焊出美丽而又牢固的焊点。但是有些初学者怕自己焊接的不牢固,往往焊接的时间过长,这样做会使焊接的元件因过热而损坏。也有些初学者怕把元件烫坏,在焊接时烙铁头就像蜻蜓点水一样,轻轻点几下就离开焊接位置,这样虽然焊点上也留有焊锡,但是这样的焊接是不牢固的,容易造成假焊或虚焊,会给制作带来严重的隐患。因此,焊接的时间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
  2、点锡焊接法:把准备好的元件插入印刷电路板的焊接位置。调整好元件的高度,逐个焊点涂上焊剂,用右手握着电烙铁(采用握笔式),将烙铁头的刃口放在元件的引线的焊接位置,固定好烙铁头刃口与印刷电路板的角度,左手捏着焊锡丝,用它的一端去接触焊点位置上的烙铁刃口与元件引线的共同点,根据焊点的大小来控制焊锡的多少,这种点锡焊接方法还必须左右手配合(见图7),才能保证焊接的质量。
  七、注意事项
  1、使用电烙铁焊接时,必须注意安全,防止触电事故发生。有条件时最好将电烙铁的外皮接上地线,如果使用没有安装地线的电烙铁,两脚必须踏在胶皮垫或木板上,防止因电烙铁漏电发生事故。
  2、在焊接怕热元件时,可用镊子和尖嘴钳子夹住元件的引线帮助散热。
  3、焊接时在焊锡未凝固以前,不得摇动元件的引线,以免造成虚焊或假焊。
  4、电烙铁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由于温度过高和焊剂的腐蚀作用等原因,造成烙铁头烧死,这时可用锉刀湖砂纸将烙铁头的刃口磨亮,涂上焊剂镀上锡,然后就可以继续使用。
  5、在焊接集成电路和场效应管时,一是要注意焊接时温度不要太高,二是在焊接前要用试电笔检查电烙铁的外皮有无漏电和感应电现象存在,如果有上述现象,可将电烙铁的电源引线插头调换一下位置,再检查一下。如果还存在感应电等现象,只好在焊接这些元件时,将电烙铁的电源断开后,利用余热进行焊接。焊接后再继续通电加热,待电烙铁加热到能溶锡后,仍用上述方法进行焊接,这样能防止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