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求四层板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14-06-17):
器件分布是一面全贴片,一面全插件型,主要想从板层规划,布线注意事项求指教,旁边同事是顶层走短线,第二层参考地,第三层是走长线,第四层也是走短线,全是通孔,他的电源是想走在第二层地上的,同时也想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A:
虽然, pcb 没有明确的规定怎么安排线路.
但通常的一般规则是, 顶,底层走信号线, 中间两层是地线层和电源层

网友B:
听起来你那个同事的布局设计好复杂,怎么会还有短线长线之分呢,通常4层板是信号+GND+VCC+信号,尽量保证GND层完整,另外顶层线路与底层线路尽量做到是垂直方向,也就是说一个X轴走线,一个Y轴走线,

网友C:
楼主给的信息很有限啊。别人更笨无法给你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 pcb 没有明确的规定怎么安排线路.
但通常的一般规则是, 顶,底层走信号线, 中间两层是地线层和电源层 ...

现在是这样的,贴片器件面算第一层,然后是2,4层为GND,第3层是走线,主要是带状线走线,两边是地,屏蔽效应比较好,但是这样线基本都集中于第3层了,对于一些线肯定是走不了的,对于贴片面走线注意事项还是把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