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问有人做过scm1246mf驱动高压无刷直流电机的吗?

楼主(2014-06-17):
做了一块板子,用MC33035驱动SCM1246MF,结果无刷直流电机一点反应没有,高压的无刷直流第一次做?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
可以参考,TI,ST的高压无刷驱动方案,国产的也有方案的

网友B:
估计控制信号没有完全接对吧.
因为 MC33035的上管驱动时针对 PMOS 或 PNP 功率管的. 不能直接连接 IPM.
另外, IPM 上的其他控制信号有没有连接和设置正确的电平呢?

用到 SCM1246MF 这样的模块, 肯定电压不低, 电机的功率应该不小了. 象 MC33035 这样没有准确的死区控制, 没有针对 PWM 的电流控制, 仅仅过流关断的保护功能, 不可能控制得好的.
没有转或许还算好, 对于没有弄清楚详细功能的设计, 没有炸你的功率模块已经是幸运的了. 建议楼主换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控制信号没有完全接对吧.
因为 MC33035的上管驱动时针对 PMOS 或 PNP 功率管的. 不能直接连接 IPM.
另 ...

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给推荐下 ,驱动模块最好还是SCM1246mf,谢谢

网友B:
可以参考,TI,ST的高压无刷驱动方案

网友C(2015-02-02):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TI,ST的高压无刷驱动方案

楼主求教,电流前馈,可以抗电网电压干扰  pwm(输出) = PWM(电流环计算)*k/电压  这个改如何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