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调试及配置字问题

楼主(2014-06-17):
前几天刚连PICKIT3时提示配置字不对,后来在MPLAB的配置字菜单中直接设的配置字,现在发现调试过程中,有时还提示配置字错误,另外调试时,程序也不能从第一行开始执行,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是ASM还C ?

楼主:
我是C语言,配置字的错误提示可能还是硬件没焊太好吧。

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调试PIC程序时,程序是不是应该是从第一行开始走呀,我的程序必须是我设置断点或者执行到光标处才能看到程序走哪里了,这是正常现象?还是哪里我没做对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C语言,配置字的错误提示可能还是硬件没焊太好吧。

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调试PIC程序时,程序是不是应 ...

用C的话,这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