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多机通讯设计方案

楼主(2014-06-17):
求大神们,用什么方法实现多机通讯,在单片机没有自带通讯接口的前提下
1、在同一块电路板短距离通讯
2、要可靠和高速
3、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伪实时多任务系统,即多个程序同时进行
4、尽可能用通用总线,方便以后模块扩展。
5、要求多主方式通讯

网友A:
IIC总线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速度要多高呢?CAN总线可以不

网友C:
51单片机, 是哪一个型号? 单片机没有自带通讯接口, 是连串口都没有吗?  如果是串口的话, 一主多从方式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51 的书上讲得蛮多的.

网友D:
可以用SPI通讯方式

网友E:
两个片子加双口RAM吧。速度绝对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总线可以考虑一下

速度快吗?模拟总线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要多高呢?CAN总线可以不

CAN开发难度大,开发周期长,可靠是很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 是哪一个型号? 单片机没有自带通讯接口, 是连串口都没有吗?  如果是串口的话, 一主多从方式还是 ...

没有串口,合泰的,只能模拟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SPI通讯方式

也可以,但是怎样保证可靠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快吗?模拟总线的话

速度可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片子加双口RAM吧。速度绝对满足你的要求。

但是我是四块片子通讯啊?求教育,涨知识了

网友F:
分主从么?不分的话I2C合适,不过多主协议实现起来稍微复杂点。分的话办法就更多了,并口也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主从么?不分的话I2C合适,不过多主协议实现起来稍微复杂点。分的话办法就更多了,并口也可以考虑。 ...

要求多主的方式啊?很复杂?多主应该用什么方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求多主的方式啊?很复杂?多主应该用什么方式?

I2C,最适合多主。网上找个I2C协议学习一下,软件肯定也能实现。

网友G:
个人对硬件不太懂,不知道硬件设计一个四路仲裁器可不可以实现,复杂不复杂。如果可以做的话是不是可以用仲裁器来控制各个单片机访问一个共同的外部RAM,那么各单片机上的软件通过读写RAM中的buffer通信应该就比较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对硬件不太懂,不知道硬件设计一个四路仲裁器可不可以实现,复杂不复杂。如果可以做的话是不是可以用仲 ...

这个想法很不错,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I2C,最适合多主。网上找个I2C协议学习一下,软件肯定也能实现。

连硬UART都没有,别说IIC了,多主更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连硬UART都没有,别说IIC了,多主更不说了

模拟IIC总线的多主方式可以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模拟IIC总线的多主方式可以吗?

你试试嘛

网友F:
引用 楼主:
模拟IIC总线的多主方式可以吗?

可以。好好看看NXP关于I2C总线的介绍,里面有仲裁机制。模拟I2C一样可以实现。

网友I:
LZ能对通讯的要求定义得详细点吗?比如高速是指什么样的速度、可靠是指多少误码率?

网友J:
spi吧,速度不高的话i2c,扩展外挂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spi吧,速度不高的话i2c,扩展外挂方便

SPI,UART,I2C那一个更快,模拟总线的话

楼主:
其实并行传输快不快,可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