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串口流控的问题

楼主(2014-06-17):
请问STM3210X的串口的流控如何操作?没看太懂,请指点!

网友A:
只听过网络有流控。。。串口的波特率都设定好的,有啥流控啊,求指点。。。楼主在哪儿看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听过网络有流控。。。串口的波特率都设定好的,有啥流控啊,求指点。。。楼主在哪儿看到的。 ...

RTS和CTS就是流控制(握手),批量传输数据的时候,速度更快,更稳定;

网友C:
硬件流控的话需要设置USARTx_RTS;USARTx_CTS.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设置为采用硬件控制流;在串口这个外设的硬件流具体表现为:使用串口的 RTS (Request to
Send) 和 CTS(Clear to Send) 针脚,当串口已经准备好接收新数据时,由
硬件流自动把 RTS 针拉低(向外表示可接收数据);在发送数据前,由硬件
流自动检查 CTS 针是否为低(表示是否可以发送数据),再进行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