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RS485通道切换问题

楼主(2014-06-17):
我需要用一台电脑,分时与15个设备通过RS485通讯,15台设备完全相同,采用怎样的电路可以切换15台设备的通讯线呢(15台设备的RS485输出的电压为标准的485电压,已经进行完毕电平转换)?谢谢!

网友A:
再做个主机 下挂15个子机 主机上传给PC

网友B:
485总线上,从机是可以并联的,建议楼主对丛集编址,通过通讯协议里的地址进行访问。

楼主:
jjjyufan 能说详细点吗?主机怎么做呢

楼主:
NE5532  485总线上,从机是可以并联的,建议楼主对丛集编址,通过通讯协议里的地址进行访问。 是附件中的方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NE5532  485总线上,从机是可以并联的,建议楼主对丛集编址,通过通讯协议里的地址进行访问。 是附件中的方 ...

对,所有的A线连接,所有的B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