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工作频率与TIMER定时计数频率不一致?

楼主(2014-06-17):
最近使用STM8S103做一个无线发射,需要比较精确的计时频率,所以对单片机的定时器周期进行了测量。

1.首先测量STM8S103的CLK_CCO脚,这个脚用来输出工作频率的。
  测试结果与编程手册的数据一致,HSI = 16M ,LSI = 128K....

2.系统工作在HSI模式(Fmaster = 16MHz)关闭所有中断,在main函数中仅仅初始化IO口 PORT-C5 为推挽输出。在main的主循环中翻转Port-C5脚电平,测得翻转频率为400KHz。

3.系统工作频率为16MHz,初始化TIM4,预分频为1,周期为1,在TIM4益处中断中翻转 PORT-C5 脚(main函数仅一条初始化函数),测得翻转频率为100KHz。

请熟悉这款单片机的兄弟指点一下,这种测试结果是正常的吗?是不是我某些设置有问题?

网友A:
TIM4是一个8位的分频器;3位可编程的预分配器(可在 运行中修改),提供1, 2, 4, 8, 16, 32, 64 和128 这8种分频比例。你这个反转频率为100KHZ肯定不对;程序贴出来看看。第一条肯定正常的。估计是你的TIM定时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B:
进中断和出中断时要时间滴!

网友C:
要精确的时钟,建议用外部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4是一个8位的分频器;3位可编程的预分配器(可在 运行中修改),提供1, 2, 4, 8, 16, 32, 64 和128 这8种 ...

那请问第二条,在main函数中翻转频率为400KHz正常吗?
main()
{
  user_init(); //初始化PC5为输出
  while(1)
  {
    GPIOC->ODR ^= GPIO_PIN_5;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中断和出中断时要时间滴!

是的。而且调用库函数消耗的时间也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第二条,在main函数中翻转频率为400KHz正常吗?

具体我没有测试过;给你些程序参考;是当时我帮莫纳克系统制作的NICE 3000外呼显示器;只要设置正确;中断服务函数没有写错就行;实在感觉精度误差可采用外部晶振;采用TIM1可以进行16位任意分频。
void TIM2_Init(void)
{
  //TIM2_DeInit();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32768, 0x1000);
   TIM2_SetCounter(0);
   TIM2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ENABLE);
  TIM2_Cmd(DISABLE);
}
INTERRUPT_HANDLER(TIM2_UPD_OVF_BRK_IRQHandler, 13)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UPDATE);

     TIM2_SetCounter(0x1000);
     TIM2_Count++;

网友D:
在某些应用下需要精确的时钟源时需要对其进行调整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