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原创】【轻松玩蓝牙】序列之6:搭好框架结构了么?

楼主(2014-06-17):
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版权所有!谢谢合作!!

    本节我们主要是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讲解:
      1.准备工作
      2.如何新建工程
      3.如何设置下载程序

一、准备工作
  1.电脑一台;
  2.已经安装好了MDK;
  3.已经安装了nRF51_sdk软件;
  4.已经安装了nrfgostudio_win-32;
  5.以上已经确定安装成功了;
  6.蓝牙开发板。

二、如何新建工程
  1.首先新建文件夹,然后新建一些自己需要的分类。如下图所示:

  2.打开MDK软件,然后新建工程。如下图所示;

  3.新建工程然后就是要选择数据库,这里选择Nordic的库。如下图所示:

  4.根据自己开发板的型号选择对应的CPU型号。如下图所示:

  5.在工程文件夹中增加一些分类,并添加文件。如下图所示:

  6.经过上面的几个步骤,一个雏形基本出来。如下图所示:

  7.为了让框架比较好看,我们把生成的中间文件指定放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如下图所示:

  8.为了方便程序编写,我们再建立一个源函数文件来调用。如下图所示:

  9.下面就是把源文件和库文件加进来即可完成。如下图所示:

三、如何设置下载程序
  1.确保所选择的芯片型号和数据库都是对的。如下图所示;

  2.打开debug模式。如下图所示:

  3.打开utilities选项。如下图所示:

  4.点击settings,进行如下设置。如下图所示:

        有以上的基础,那么就差主函数编写和一些外围接口函数编写。以上就是框架的建立,你会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