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助我看看这个图

楼主(2014-06-17):
图有点小。意思是这样的。我们用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24V给我们的板子供电。原来用了lm2596-5V,怀疑是电源经不起干扰。造成产品运行一周后有问题。
现在打算把电源改进。方式是:先用lm2596输出7V然后再用7805变成5V。lm2596前面加了共模电感。共模电感前后还要不要加X电容呢?还有就是我这样改动电源是不是比以前更好了。

网友A:
少了保险丝 压敏 TVS
后端用7805 会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了保险丝 压敏 TVS
后端用7805 会有所改善

X电容是不是不需要啊。这是直流24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X电容是不是不需要啊。这是直流24V供电的。

压敏和tvs用其中之一就可以吧

网友B:
7805后级电容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5后级电容太小了

换成470UF的么

网友C:
把7805换成低压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7805换成低压差的。

7805前面是7V。一般的7805就行吧

网友D:
DC-DC降压后直接给数字电路使用从来都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怀疑电源的问题,首先检查电源设计、布线是否合理,DC-DC工作是否稳定,多加LDO也只是隐藏了问题;需要更纯净的电源一般也只是加一级LC滤波就很理想了,追求完美再加上磁珠……
7805都能加,那说明后端电流很小,用2596绝对是土豪;电路上来看,220uH的电感绝对大了,22uH还差不多;电流不大的话,100uF的电容就够大了。电感太大DC-DC电路会进入间歇振荡的状态,很不稳定;过大的电感内阻太大也可能导致输出电流严重不足,因而用电峰值的时候电压过低。

网友E:
不知道你现在产品主要是啥问题???
是电源模块坏了,还是其它什么不稳定;
加X电容一般也是为了过EMC加的,并不是你产品运行一周后有问题的真正原因;

电源模块买的是假货,质量不好等原因都不能排除;

网友F:
9楼分析得很透彻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热心帮助、。这是别人设计的电路和程序。我刚来单位。产品功能是计数用用21个红外对管扫描遮挡的面积。板子上有1个38译码器,一个lm339,3个CD4051,。两个stc单片机。还有485通讯。 原来的电源是lm2596-5。板子的问题是运行一段时间计数不准,现在只是怀疑干扰,但是也只是猜测。他原来的板子上述的几个片子除了单片机都没有104电容。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