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MKE02Z64这块片子的下载方式(已解决)

楼主(2014-06-17):
MKE02Z64能否像NXP和STM32一些片子一样

通过boot使用串口下载?

网友A:
如果你的程序有做bootloader,那么这款芯片是可以使用bootloader约定的通信方式下载、升级程序的。

网友A:
STM32的bootloader我记得是出厂就固话在芯片内部的吧?
暂时KE02还需要用户把bootloader烧进去,以后的型号将拥有独立ROM专门存放bootloader。

网友A:
引用 网友A:
STM32的bootloader我记得是出厂就固话在芯片内部的吧?
暂时KE02还需要用户把bootloader烧进去,以后的型号 ...

比如这个帖子 【FTF技术培训课程】下一代Kinetis K系列-K2,及L系列MCU介绍 第二张图片提到的KL28就有专门的ROM with Boot Loader,这种新的芯片就和STM32应用一样了。

对于那些没有专门放bootloader ROM的芯片,建议大家使用【FTF技术培训课程】Kinetis MCU的Bootloader解决方案 帖子中介绍的Kinetis 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