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烧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4-06-17):
刚做的电路板,频频出现烧芯片的问题,一开始工作都是正常的,用着用着就烧了,一开始我以为是我用手摸电路板,手上的静电烧的,但是今天我就在用JTAG给FPGA烧程序,都没有碰电路板就烧了,请给位大神给点建议,可能是啥原因?

网友A:
烧了哪个地方?

网友B:
现在是夏天,湿度比较大,不容易出现静电烧器件的问题。

网友C:
静电没这么容易损坏的;
是不是你电源有上电冲击,或其它什么地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了哪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具体烧了啥 就是我上电FPGA就特别热;之前FPGA是没问题的,程序也能**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电没这么容易损坏的;
是不是你电源有上电冲击,或其它什么地方有问题; ...

但是我不是上电的时候烧的啊,我是调试过程中,昨天我是给FPGA烧程序的时候,烧了好多次都没问题,然后不知道咋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电没这么容易损坏的;
是不是你电源有上电冲击,或其它什么地方有问题; ...

我帖子里面添加了我的原理图和PCB文件,如果有空帮看一下 多谢多谢

网友A:
你的原理图 下板改进吧
原则上FPGA 输入 输出 都要加限流电阻的,或者 74xx 缓冲,否则 输入 输出 电流大
尤其是在调试过程中,万一外设 IO配置出错,灌入 输出 电流增大 很容易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原理图 下板改进吧
原则上FPGA 输入 输出 都要加限流电阻的,或者 74xx 缓冲,否则 输入 输出 电流大
...

输入输出加限流电阻是指所有自己定义的IO口吗? 那岂不是好多好多个啊

网友A:
所以有种器件叫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