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容性负载与感性负载讨论

楼主(2014-06-17):
容性负载一般是显示屏、液晶类,本身容抗很大,在选型电源模块时特别注意最大容性负载这个指标,如果过大会造成模块启动保护现象。
感性负载一般是电机、继电器、电感等,在启动时需要一个比维持正常运转所需电流大得多的启动电流,例如电机稳态功率接近20W,启动功率达到200W,但如果选型20W产品应用,启动瞬间会触发模块的过流保护,此时必须选择合适的电源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A:
很实用的分享!

但这样的应用很常见,版主应该给个选型说明的

网友B:
基本常识了

网友B:
多谢版主分享的

网友C(2014-11-01):
就不能设计更高容性、感性负载的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分享的

同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本常识了

你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