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

楼主(2014-06-17):
H桥使用4个NMOS管  不用驱动芯片驱动  两个上管用自举电路实现  不知怎么弄 问问打下吗

网友A:
你可以在21IC搜下:自举电路,看看有没有你所需要的答案;

楼主:
论坛里找了这个电路  但是用multism仿真  VG不能自举到12+(V+),只有4点几伏 VGS只有3点几伏 求解释解释

网友B:
有现成的芯片啊。。。。非得用这个。。。

楼主:
现成的芯片很好做  就想用自举的方法做出来  有知道的吗

网友C:
LZ明白自举原理就可以自己搞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明白自举原理就可以自己搞定啊,,,

知道自举  但是不会弄  仿真的很多方案 都不行  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