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谁能告诉我这个boost的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4-06-17):
TI的一个参考电路图,LM5002,看不懂这个FB这边是怎么设置的?19V输入就出来24V?怎么算都不对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这个电路并不复杂.
通过 FB 反馈信号算出来.
根据手册 FB 脚的电压是 1.26V, 由此根据 R15 算得 R15 的电流, 也即 R14 的电流, 由此得 R14 的压降为 5V
两三极管基极相连, 那么其发射极电压基本相等. 由此得到 VINX = 19+5 = 24V

不过这个反馈电路的稳定性并不好. R16 很大, 假如输出电压升高. 导致左边的三极管截至, 那上面根据线性特性得到的推算就不再成立.  VINX 进一步升高, 并不引起 FB 脚电压的升高. 那 LM5002 就没有能力稳定电压了.

楼主:
关于这种boost电路,常规方式就是用两个电阻做分压就可以得到vinx为24V,采用这种两个二极管的方式有什么优点?
请大虾继续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相对于输入电压再升高一个固定电压吧

网友B:
不是很明白的,但是还是帮着顶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