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数字时钟自动调整时间?

楼主(2014-06-17):
请问大家一下,如果用51单片机加时钟芯片做一个数字时钟,现在要实现显示时间的自动校准,用什么方法能比较简单、方便?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bpc或者jjy

网友B:
GPS、GSM模块(通过GPRS)、楼上说的电波钟都可以实现,还可以连到计算机,计算机从互联网取时间,再给单片机。

网友A:
gps室内无法用加室外天线怕雷击,gsm运营商不加钱一般不给开,综合考虑我居家自用了jjy,俺这里jjy60信号比bpc略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GSM模块(通过GPRS)、楼上说的电波钟都可以实现,还可以连到计算机,计算机从互联网取时间,再给单片 ...

谢谢版主,纯新手,对这些东西还不太懂慢慢摸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室内无法用加室外天线怕雷击,gsm运营商不加钱一般不给开,综合考虑我居家自用了jjy,俺这里jjy60信号比 ...

不知道你家是哪里?长江三角洲这边哪个信号比价好?

网友C:
可以利用每天电视损坏前(数十个台同时显示一个界面)的报时进行自动调时,不过要加麦克风和滤波器。没有信号就不调,有信号就调,反正最多也就偏个十来秒,年月日不会偏差。不用单片机的自动校时机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D:
其实,可以运行一段时间,看看每天误差几秒,然后在程序里隔上一段时间调快或调慢几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家是哪里?长江三角洲这边哪个信号比价好?

长三角应该bpc好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可以运行一段时间,看看每天误差几秒,然后在程序里隔上一段时间调快或调慢几秒。 ...

如果稳定的话,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稳定的话,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十几年前,我用AT2051做过一个闹钟,到现在还在运行,每天叫儿子起床,每隔一段时间对时间进行修正,现在每年的误差也就1-2分钟,源代码早就没了,还是汇编做的,我也懒的改了。

网友F:
搞个GSM猫也可以,收短信时有时间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