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请问quartus13这个版本下则么使用vmf文件仿真?

楼主(2014-06-17):
设置和我之前用的版本不一样,我则么样可以单独使用quartus,利用波形文件作为激励,进行仿真?

网友A:
我用ISE,,帮你顶下

网友B:
10.0以后的版本就不支持波形激励了,貌似,,都是用modelsim仿真

网友C:
是的,后面的版本不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