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电容触摸阀值设定疑问

楼主(2014-06-17):
使用msp430,设置阀值,先设置为0,然后再使用MSP430_TouchPro1_10_01_00进行测试,查看图表,阀值应该设置为差异的一半,但是在这里是设置为110+30的一半,70还是110-30的一半,即是40,使用的测试方法是RO_PINOSC_TA0_WDTp,
电容触摸库是这么描述的
从表19,交互和无交互之间的差异可建立针对元件0 和元件1 的阀值。凭经验,一个好方法将阀值设定为
差异的一半。例如,在这个配置中,为了保证在传感器0 和传感器1 上检测到一个轻触摸,阀值应该分别
为137/2 和212/2。

到底是怎么确定阀值的,求和的一半还是差的一半,
还有最大值是不是只可以定义:maxResponse - 阀值< 655,那么如果我的测量值最大值比阀值要远远大于655,怎么办

求按键组的的demo啊,ti的都是滑动条,轮,按键,就是没有按键组的,为什么啊

网友A:
差异的一半,我的理解是差的一半
如果测量值最大值比阀值要远远大于655,可能是其他的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异的一半,我的理解是差的一半
如果测量值最大值比阀值要远远大于655,可能是其他的强干扰 ...

那你有没有电容按键组的demo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有没有电容按键组的demo啊

没有

网友B:
这个需要根据仿真实验的来确定的,该阈值的设置是很重要的

网友C:
实际的试验调试的很重要的,根据结果分析的设定阈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