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485的输入保护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18):
RS485总线的分级防护电路图,当雷击发生时,感应过电压由两端引入,GDT气体放电管做一级防护,此时过电压被大大削弱到数百伏左右,再经过PPTC限流,TVS二极管做二次限压,使到后端电路的电压被箝制在8V左右,从而实现对后端电路的保护。TVS2/3做共模保护,TVS1做差模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485总线的分级防护电路图,当雷击发生时,感应过电压由两端引入,GDT气体放电管做一级防护,此时过电 ...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电路接大地不方便,想从内部通过Y电容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