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9 PCB软件设计救助,急

楼主(2014-06-17):
大侠们:
1,AD9 PCB软件中两个一模一样的电路什么样做在PCB布线中也是一模一样。手动画成一模一样太麻烦了。有没有好的方法。
2,之前画好的电路图和PCB,什么样在新的工程时使用,而不用在从新画PCB。我每次画同样一个电路图都要从新画PCB太麻烦了,有没有好的方法。
谢谢了

网友A:
复制+粘贴.
如果象拼板一样重复, 可以用 特殊粘贴 的办法

网友B:
看看有没有帮助

楼主:
复制+粘贴  会存在网络标号相同,而且元件标号一样的问题

网友C:
#3L是比较正统的方法。多通道可以自动复制ROOM格式,轻松排布出一模一样的布局和布线。不过,是不是好用,只有自己用过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