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使用P521光耦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4-06-17):
请教一下各位我现在打算直接用一片P521的光耦驱动外部继电器,光耦输入一侧接的是5V输入,同时输入一侧串联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输出一侧继电器一侧直接接了24V电压,另一侧直接和光耦输出端集电极相连,同时也串联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但是现在我实验了一下,当输入端输入5V电压时,能够驱动光耦工作,同时输出一侧继电器也能够吸合,但是吸合的力度不够,我测了一下这时候继电器两端的电压大约是15V左右,与继电器同一侧的电阻两端的电压是8V左右,现在是不是要把电阻变小点?但是我查P521的器件手册里写的是集电极电流最大是50mA的啊,按理说我这样接了100欧姆的电阻,再加上24V的电压,不是应该已经把光耦给烧掉了吗,但是为什么现在还能正常工作呢?我现在该怎样做才能使继电器正常工作呢?

网友A:
确实有些危险。
光耦之后,加支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吧,比较安全。

网友B:
这个电路确实容易烧光耦。要加个三极管推动。取消100R电阻。在继电器之间加一个电容。

网友C:
也就是会所光耦的电流和继电器闭合的电流不匹配被。楼上有理。加三极管驱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些危险。
光耦之后,加支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吧,比较安全。

好的,多谢指导,我改了改,你看看这样咋样?还有我不太清楚那两个基极电阻与射极电阻该怎么选择呢?4.7K好呢?还是再大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指导,我改了改,你看看这样咋样?还有我不太清楚那两个基极电阻与射极电阻该怎么选择呢?4.7K ...

不好意思,刚才忘了传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忘了传图了

1、图中水平放置的电阻,必须能够给出使三极管饱和的基极电流。继电器电流,从首帖数据估计,24V电压时大约120mA,三极管最小电流放大倍数估计为50,那么基极电流需要2.4mA,故水平放置电阻不能大于10k欧。用4.7k也可以,此处没有什么速度要求,饱和深一些也无妨。
2、竖直放置的电阻,可以在2.2k~4.7k之间。
3、光耦一次侧仍需要串联限流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忘了传图了

5V端忘了接电阻了吧?

网友E:
俺和老汪家有些渊源,插个话儿
首先你要分3四个部分分开考虑
最为重要首当“继电器”!在没有特殊理由下,要选择继电器额定电压与供电压相等(亦可略低)
所以,主题那个100欧就显得很没道理
(主题萝莉啰嗦那么多,就是不说额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和老汪家有些渊源,插个话儿
首先你要分3四个部分分开考虑
最为重要首当“继电器”!在没有特殊理由下, ...

嗯呢,是的哈。我也发现自己犯二了

网友F:
直接用5V的继电器不就得了吗?

网友G:
同意楼上,继电器本身就隔离的,没必要加光耦,直接用5V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中水平放置的电阻,必须能够给出使三极管饱和的基极电流。继电器电流,从首帖数据估计,24V电压时大 ...

大神还在吗?还是这张图,现在水平电阻我用的是10K,竖直电阻我用的是4.7k,可是现在当我把继电器直接串联到右边,然后再加上24V电压时,继电器此时立刻就会吸合,我测得这时继电器两端的电压为23.3V,三极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为0.7V,串联电路中的电流大小为40mA左右。也就是说这时候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了吧(我用的是9013三极管)。也即是说现在我根本无法通过控制基极电流的大小来控制三极管的开关了啊,很费解,求大神给解答。

网友H:
521不是功率器件,驱动继电器再加一个三极管。如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还在吗?还是这张图,现在水平电阻我用的是10K,竖直电阻我用的是4.7k,可是现在当我把继电器直接串 ...

一共四个元件,其中两支电阻不可能导致误导通,只有光耦和三极管可能损坏,光耦和管子逐个排查吧。先将光耦去掉,看是否仍然误动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H:
521不是功率器件,驱动继电器再加一个三极管。如图:

反了。三极管驱动光耦了,没有驱动继电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反了。三极管驱动光耦了,没有驱动继电器。

没错!我的K1接的是芯片的管脚!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反了。三极管驱动光耦了,没有驱动继电器。

这个没问题!我们产品中一直这么用!

网友I:
直接接成达林顿接法就好了,不需要电阻。